ORCAD原理图某一管脚可以隐藏吗?

楼主(2019-06-10):
管脚设为电源地可以隐藏,也可以全部隐藏管脚名称和编号,其实一般集成块的空脚可以不隐藏,但是三角运放图形那个空脚实在没处放,最好能隐藏,网上说设为NC 后填上Number后,改为不显示就可以了,我试了,不起作用,为什么啊?

网友A:
我一直有个疑问,如果隐藏后,如果有两个电源,如5V,3V,
和两个地AGND,DGND,怎么确保是和5V,AGND连接的?
它的两个引脚分别是VCC和GND。

网友:
隐藏之后就用的默认名字的网络了,所以不建议隐藏

网友:
当然可以啊

楼主:
具体说说啊,谢谢啦。

网友:
引脚隐藏肯定可以的,是不是你的版本有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有个疑问,如果隐藏后,如果有两个电源,如5V,3V,
和两个地AGND,DGND,怎么确保是和5V,AGND连接 ...

可以单独在原理图中修改这个名称。

网友(2021-01-14):
实际上你可以不画这个nc的管脚,orcad有一个nc的property,只要在里面填上nc的管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