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酒店wifi,电脑就蓝屏是咋回事

楼主(2019-06-10):
出差连接酒店的wifi,手机能连接,电脑一输入密码连接就蓝屏,重启了几次都这样。然后自己的手机创建热点给电脑连接没问题,自己家里的无线也没问题,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酒店网络有攻击。你的Windows打上最新补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酒店网络有攻击。你的Windows打上最新补丁试试。

我试试,那会不会手机也存在危险

网友B:
还真有可能是攻击,你电脑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真有可能是攻击,你电脑win7?

对,win7,但是连酒店的网线又没事

网友:
还有这个怪事,没见过

网友C:
如果是酒店WIFI有蠕虫攻击,理论上你的电脑蓝屏那一刻就已经中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酒店WIFI有蠕虫攻击,理论上你的电脑蓝屏那一刻就已经中毒了……

中毒会有什么现象?我想在用酒店的网线了,不用它的wifi。补丁用电脑管家扫了一下,只更新了个重要补丁,其它都号称是可忽略的

网友:
事件管理器查看下,蓝屏前的工作记录,能有点线索

网友:
wifi 驱动的问题

网友:
卸载wifi驱动,再安装吧

网友:
怪事,系统能崩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酒店WIFI有蠕虫攻击,理论上你的电脑蓝屏那一刻就已经中毒了……

病毒入驻>触发蓝屏,重启,然后运行病毒,是这么一个过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