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的电脑主板更容易坏cpu?

楼主(2019-06-10):
坏前,有一天连续运行24小时,平时就运行3小时以内,cpu温度不高50度左右。刚开始时运行中偶尔突然掉电关闭。重启能正常运行。后来上机开机过程也会掉电。最后连续几天没使用电脑,按开机键1秒后掉电。试了很多次都是这样。拿去维修,换了主板的元件收了60元,说没有I5 2320的CPU,自己上淘宝买。今天收到CPU,功能正常了。我换了CPU,现在是i5 2500。速度比之前快了点。维修师傅说是电压过高导致烧cpu。主板是
ASRock H61M-VS

网友:
asrock板子有毛病,当年采了一批,发现ec会挂,不能正常开机。现在公司还有一台md每次开机都得我亲自去折腾半天才能启动起来。

网友A:
cpu供电跟主板关系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跟主板关系很大

CPU供电,都是在主板的DC-DC降压来的,怎么关系不大呢?12V是供电来源,就算12V电源质量稍差些,只要DC-DC质量与余量足够,也不至于输出有问题。

不过我觉得电源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万故先查源,电源是根本的根本,一个好电源是第一重要,不过现在很多人都光顾着电源功率要尽量大了。

网友C:
cpu烧坏都是因为垃圾电源以前不是有著名的游戏悍将红星电源吗

网友:
我有块AMD的主板必须把自动超频关掉,否则会随机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烧坏都是因为垃圾电源以前不是有著名的游戏悍将红星电源吗

电源应该主板上的DC-DC更为重要吧。前端的保证功率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cpu散热不行

以前08年左右8K买过一个msi的垃圾笔记本,温度一高就死机,死的透透的,屏幕还在显示 ...

重新涂过硅脂,也不行。最后发现关了自动超频就好了,原因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cpu散热不行

以前08年左右8K买过一个msi的垃圾笔记本,温度一高就死机,死的透透的,屏幕还在显示 ...

温度高,会自动关机?

网友E:
ASRock 这个牌子用过一次,发誓永远不会有第二次 ……

网友:
差的主板当然会容易坏cpu

网友:
引用 网友E:
ASRock 这个牌子用过一次,发誓永远不会有第二次 ……

同意,我也被坑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关,是整个系统定住,死机,疯狂发热,风扇狂转

好像有些机器会自动断电的

网友:
主要是电源,主板上也就这东西大家能在上面做文章,所以为什么会有很多主板宣传固态电容

网友F:
电源的问题好像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的问题好像更大

如何判断电源的优劣?

网友:
电源钱不能省,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我也是用华擎主板  e3-1231     32G内存   365*24小时公司挂着   用了3年多了  还用的好好的    再说华硕的主板也不见得好   中低端的  还是别人代工   只能说运气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都是在主板的DC-DC降压来的,怎么关系不大呢?12V是供电来源,就算12V电源质量稍差些,只要DC-D ...

兄弟,我说的就是关系很大,你看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