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30 12V输入5V输出偏低

楼主(2019-06-10):
输入12V,设计输出5V, 但实际空载和轻载正常,负载电流增大时测得输出端电压只有3V左右,下图为输出端波形,当负载电流增大时输出电压
这里再更新一下测到的各节点波形,测试的时候已经把TVS管拆了,请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

左图为12V输入波形
左图为TPS5430 4脚VSENSE波形
左图为TPS5430 1脚BOOT波形
左图为TPS5430 8脚PH波形
左图为输出+5V波形

网友:
TPS5430 这个片子之前用过一次,也是类似的问题,后来就不用这个片子了

网友A:
又是一个瞎j8搞的。1输出那个二极管必须肖特基,必须不能拆,否则一定没输出!你找ss24。2输入脚必须要有mlcc就近接地(你有了,也就近接地了),3输出电感后面必须得有mlcc就近接地(你没有),4boot电容谁告诉你要用10nf的?你换个0.1uf~0.47uf的再说吧。耐压是vin+5v左右,像你这用25v的就行。

网友:
布线不行,底下的热焊盘才是大电流回路,你的输入电容至接在5 6脚之间,绕了一个大圈才到底部焊盘,底部焊盘两边的线也太细了,还没有打过孔,输出电容也是经过又长又细的线才到地,总之整个地线回路一塌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一个瞎j8搞的。1输出那个二极管必须肖特基,必须不能拆,否则一定没输出!你找ss24。2输入脚必须要有ml ...

呃,你还是看一下TPS5430的手册再喷,LZ的原理图其实不算瞎搞,BOOT用10nF是手册建议的,输出只用铝电解也是手册建议的(TPS5430是电压模式控制,需要输出电容有一定的ESR,和某些LDO类似),拆的也只是输出保护用的TVS而不是肖特基,只是布线实在太差而已。

网友:
布线布局不都是有ti那个工具可以生成参考图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是一个瞎j8搞的。1输出那个二极管必须肖特基,必须不能拆,否则一定没输出!你找ss24。2输入脚必须要有ml ...

你是不是走错片场了?你说的应该都不是楼主的问题

网友B:
楼主你这个电路断开负载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地线有问题,大块铜皮就行了。当然按手册上的布局最好。

网友:
请按TI手册上要求来布,我布过的TPS5430都没问题,不过现在换成性价比更高的MPS的电源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电路断开负载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是的,空载或轻载是正常的,负载电流增大了输出电压就降低了

网友:
如果觉得自己布线没信心 就照着手册的layout布局和走线来就行了。 基本不会有问题的。
这个片子用了好多年了,还没遇到过有问题的,甚至因为电源问题返修的产品都少的很。

网友:
电流环路太糟,把c28和u20之间的那截gnd翻折到左上角,沿着电感的走线下面,会好很多。

网友:
去年的项目上用了2颗这个芯片,现在的新项目上全换成ti最新的同步buck了,2a,2.5a,3a都有,轻载恒定导通时间控制效率高些

网友:
楼主 负载电流大的时候是多大电流

网友:
这个芯片布线不是要求很高的,感觉你的电容用的有问题,换成普通的103试试

网友:
波形图惨不忍睹。。。。建议查一下二极管或者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