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芒微"与"粤原点"是一家公司吗?

楼主(2019-06-11):
看了MS81Fxx02 和 FT60F02 ,两家的数据手册文档更改历史几乎一模一样

网友:
听其它同事说过,粤圆点是拿辉芒微的料,型号是自己定,与辉芒微的是同一个料。

网友:
几年前从粤原点买芯片,要开发票。开过来的发票是辉芒微直接开的。那时候知道粤原点的就是辉芒微生产的,换个名字而已。

网友:
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大代理,完事

网友:
了解到是同一种东西

网友A:
价格非常便宜的FLASH MCU,试了一下,稳定性看上去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非常便宜的FLASH MCU,试了一下,稳定性看上去不错。

看上去还不错的,这家的仿真器贵吗?

楼主:
有的家仿真器卖60元邮费23,有的家卖70元,邮费12,今天到了,这几天有空玩玩。

网友:
听说他们家的MCU超级便宜

网友:
最近有个小产品想,没见有可调试的小板子

网友:
我记得粤原点最早的时候是主卖台系Microchip兼容单片机的,像MDT等等。

楼主:
再扒个裤衩 芯睿 的" LQ86F 系列"也是孪生兄弟

网友:
价格比应广怎样

网友:
仿PIC的,用过稳定性还行

网友:
粤原点是代理商。

网友(2019-08-06):
引用 楼主:
再扒个裤衩 芯睿 的" LQ86F 系列"也是孪生兄弟

芯睿的" LQ86F 系列"也是辉芒微的吗?

有次看到说芯睿的这个料,到官网找不到,只是见到网上有代理规到芯睿,可是比对发芯睿的文档,首先格式就差别较大,感觉应该不是芯睿的产品。

网友:
要是公开辉芒微的下载协议就好玩了

网友:
原厂的仿真器太丑了 那么大一块板

网友:
同一家公司吧

网友B:
同一个一个代理。
现在原厂的IDE都很方便修改产品信息的,方便给底下分销打自己型号。
比如南翔也在买辉盟的IC,打AT的型号。
严格来说辉盟微的MCU属于MTP,不是FLASH,烧录寿命远低于flash的。
可以用PIC的c来开发,就是安装拼运气。
我司也在卖,有兴趣可以联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一个代理。
现在原厂的IDE都很方便修改产品信息的,方便给底下分销打自己型号。
比如南翔也在买辉盟 ...

哪辉芒微MCU内部的eeprom是真的eeprom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辉芒微MCU内部的eeprom是真的eeprom吗

是真的。可单字节擦/写。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是真的。可单字节擦/写。

eeprom寿命是多少次?

网友B:
引用 网友D:
eeprom寿命是多少次?

百万次级别的,不是flash模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万次级别的,不是flash模拟。

辉芒微的程序存储器不是Flash不假,但却是EEPROM。并不是你说的MTP。
辉芒微的程序存储器擦除寿命比Flash高的多。当然缺点是EEPROM贵,1K,2K小容量的可能比Flash有优势,4K的就没价格优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一个一个代理。
现在原厂的IDE都很方便修改产品信息的,方便给底下分销打自己型号。
比如南翔也在买辉盟 ...

厂家宣传资料:

网友:
能否传整份的

网友:
向厂家FAE要。
我开始以为EEPROM上不能直接运行代码,我在辉芒微的群里问,是不是上电先从EEPROM把代码拷贝到专用的指令缓存SRAM,才运行的。
那个群的群主说是直接运行在EEPROM上的,并截图了相关资料给我。我也没整份文件。

其实想想也是,以前很多用8031的板子,外面带一块有窗口的EPROM,代码放这个里面的,程序也是直接运行的。EPROM可以,EEPROM也当然可以了喽。
无非就是EEPROM容量做大后价格太贵了,所以Flash才大行其道。

网友E:
从数据手册上没找到IO口的源电流和灌电流的参数,还是我没找到?

网友:
好多没有串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数据手册上没找到IO口的源电流和灌电流的参数,还是我没找到?

网友:
应该还可以,好像支持Hi-tech 9.83  C编译器编译,话说Hi-tech好几年前就被Microchip收购了,9.83是最后一个版本,这个系列支持Hi-tech,所以根本就没有正版的编译器吧。

网友:
手电筒用辉芒的单片机,出了近百K了

网友:
对 PIC  核 的无爱~~~

网友:
谢谢。

这个看到过,怀疑过是这个,可是一般控制器,都会写明单独的IO脚是多少,总的又是多少的。
像ST的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是总的还是单独IO口的?

网友E:
有些同一系列少的有6IO,多的有18IO的,

如果是单独的电流的话,IO多的总电流可不小。

如果是总的话,IO多的和少的差别很大,可它也不像有些单片机专门有几个口可以大电流注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同一系列少的有6IO,多的有18IO的,

如果是单独的电流的话,IO多的总电流可不小。

是没有找到总的端口电流,指的应该是单个IO的电流值,国产的芯片手册写成这样....正常.

网友(2020-01-29):
有用他们家的MCU做智能调光,去年出近百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