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在用哪种手环呢?哪种比较好呢?

楼主(2019-06-11):
现在各种手环,功能花里胡哨,待机时间不长,不好玩

目前主要两个需求:
1、可以脱离手机状态下,自动执行震动闹铃,哪种手环支持这个功能呢?  好像不少手机是手机监测到闹铃后,通过蓝牙给手环发送震动指令的
2、待机时间长

哪种手环能满足上面的需求呢?

网友A:
正在用三星Galaxy Sport,感觉还行,两三天一充,运动检测和睡眠检测比较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在用三星Galaxy Sport,感觉还行,两三天一充,运动检测和睡眠检测比较实用。 ...

你用它的震动闹铃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它的震动闹铃么

用啊,每天早上就是用的手表的闹铃,不会打扰到宝宝睡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啊,每天早上就是用的手表的闹铃,不会打扰到宝宝睡觉。

你的Galaxy Sport,奶东买的么?看了下价格1200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Galaxy Sport,奶东买的么?看了下价格1200多

嗯,某东,价格最便宜的时候999,蓝色。黑色的一直比蓝色贵大概200左右,买回来自己换表带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某东,价格最便宜的时候999,蓝色。黑色的一直比蓝色贵大概200左右,买回来自己换表带一样的。 ...

震动闹铃,每天要震多久,才能醒来呢

网友B:
在用小米手环3 NFC版,可以离线闹铃、定时器、到计时、公交卡, 如果不开心率监测的话可以用十几天

网友C:
weloop 小黑2,基本一个月一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用小米手环3 NFC版,可以离线闹铃、定时器、到计时、公交卡, 如果不开心率监测的话可以用十几天 ...

离线闹铃可以设置几个呢?一次能震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weloop 小黑2,基本一个月一充。

支持离线闹钟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支持离线闹钟么?

什么叫离线闹钟?这就是个手表啊,闹钟是最基本的功能。
不过我从来不用,带着个锂电池放手上睡觉总觉得不踏实。

网友B:
引用 楼主:
离线闹铃可以设置几个呢?一次能震多久?

闹铃可以设置很多个吧,不按的话也就震动十来秒,我是睡觉比较轻的,基本上震动两三次就醒了

网友:
等小米手环4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闹铃可以设置很多个吧,不按的话也就震动十来秒,我是睡觉比较轻的,基本上震动两三次就醒了 ...

离线的可以设置4-5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叫离线闹钟?这就是个手表啊,闹钟是最基本的功能。
不过我从来不用,带着个锂电池放手上睡觉总觉得 ...

小米手环2 手环闹铃必须配合手机使用的

网友D:
买一个garmin的手表,10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一个garmin的手表,1000多

待机有多久?

网友:
戴着握奇,集成羊城通,蓝牙连手机的。充一次电可以用几天,最重要的是,地铁过闸的时候我就一挥手就开了。
这个逼装起来一点声音都没有。

网友E:
小米手环2代,设置震动闹铃需要在app里,设好后可以离开手机进行震动闹铃。
这手环待机时间很长,我关闭抬腕显示,关闭睡眠心率检测,只用它计步和看时间,一般可以用45天以上,最长好像超过了55天

网友:
佳明235 待机一周多

网友F:
应该说有手环都有闹钟功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说有手环都有闹钟功能的啊

小米手环闹钟有问题。

网友:
不论是手环还是手表,楼主所谓的离线闹钟应该都是基础功能。还没见哪个是需要蓝牙推送才闹的。
之前用小米手环,埃微手环。现在用AMAZFIT米动手表青春版,三百多,不测心率续航1~2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米手环2代,设置震动闹铃需要在app里,设好后可以离开手机进行震动闹铃。
这手环待机时间很长,我关闭抬 ...

手环2离开手机,无法震动吧?
你关了手机蓝牙,还能早上震动么?

网友:
荣耀手环4还不错的。

网友G:
我一直在用佳明手环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一直在用佳明手环

哪一款?

网友:
不用手环,用ticwatch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手环2离开手机,无法震动吧?
你关了手机蓝牙,还能早上震动么?

我的手机蓝牙是不关的,但是我睡觉时手机是放在客厅的,我认为设置好之后就不需要蓝牙了,反正闹钟没出过问题

网友:
说实话,小米2代手环的续航超过了我的预期,我感觉要是一直挺到没电,可能60天都能挺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手机蓝牙是不关的,但是我睡觉时手机是放在客厅的,我认为设置好之后就不需要蓝牙了,反正闹钟没出过 ...

不关蓝牙,手环待机时间会缩短?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关蓝牙,手环待机时间会缩短?

我感觉不大会影响续航,手环和手机的联系不频繁的,我猜测是在打开手环的app时它们才通讯,我平时都是不关手机蓝牙的,接近2个月的续航时间就是在不关蓝牙,但是关闭睡觉心率检测,关闭抬腕显示的条件下的,反正每次看时间和步数,就摸摸手环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不大会影响续航,手环和手机的联系不频繁的,我猜测是在打开手环的app时它们才通讯,我平时都是不 ...

小米手环2代只是3个灯,看不到具体步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手环2代只是3个灯,看不到具体步数?

它带有一个单色0.42寸OLED显示屏,可以显示时钟、步数、心率,点阵几乘几不清楚,反正显示那些数字、字符、图标还是挺清晰的。
不过现在小米手环出到3代了,不知道续航如何了,反正2代的续航我是很满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手环2代只是3个灯,看不到具体步数?

步数在手环上可以直接看到的,手环上有个触摸区域,摸一下就可以显示各种数据

网友G:
引用 楼主:
哪一款?

带GPS那款,HR+。半透屏,很省电。开GPS可以记录7小时,全天开心率,可用一周。PS:运动心率也挺准,用心率带做过对比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带GPS那款,HR+。半透屏,很省电。开GPS可以记录7小时,全天开心率,可用一周。PS:运动心率也挺准,用心 ...

2只换着带?
主要用它的什么功能呢

网友:
他家的生态很强大,基础的计步,配速,心率,睡眠,久坐提醒,爬升层数。高阶的GPS轨迹。我一般用来记外出游玩的轨迹,通过strava,relive,行者生成轨迹动图,分享什么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2只换着带?
主要用它的什么功能呢

你所说的离线闹钟功能上面也有,如图。另外,我觉得手环比较好玩的一个功能是带有消息和来电提醒

网友H:
肯定小米手环了,买了好几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手环2 手环闹铃必须配合手机使用的

谁说的,你自己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所说的离线闹钟功能上面也有,如图。另外,我觉得手环比较好玩的一个功能是带有消息和来电提醒 ...

在手环上看微信消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肯定小米手环了,买了好几个了

小米手机,手环一段时间不连手机,前面的数据都会丢失掉?没法同步到手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手环上看微信消息么

是的

网友:
有能测血压的手环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C:
weloop 小黑2,基本一个月一充。

我也是小黑2,用了3年多了,也是20多天一充,去海边游泳玩都戴着不进水,闹钟用APP设置好后可以离线,很满意,今年又买了个小黑3不上班时候戴

网友C:
引用 网友I:
我也是小黑2,用了3年多了,也是20多天一充,去海边游泳玩都戴着不进水,闹钟用APP设置好后可以离线,很 ...

麦步和小黑好像是同方案,但是麦步的功能比小黑2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麦步和小黑好像是同方案,但是麦步的功能比小黑2强。

麦步续航3周,生活防水,小黑续航1个月,50米防水

网友:
一年多前买的华为运动手环50m防水,当时就是想要震动闹铃,现在还在用挺不错的,不过不知道现在下架没有

网友:
小米手环吧。

网友:
用过小米手环,现在在用黑加手环

楼主说的离线闹钟功能,最最最老的版本都是了

现在这个手环最好用的是闹钟、公交卡、门禁卡模拟、支付宝支付,基本不带手机和钥匙也能出家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