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上的低价手持频谱分析仪能用吗?

楼主(2019-06-11):
想找一个仪器能对315M,433M遥控以及2.4G通信模块做测试,在某宝上找了一下,发现有这么一款手持频谱分析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9870474273
请懂的坛友们帮忙看看,这个东西能用不?
主要是想用于生产的测试,315M,433M是遥控,之前测试就是遥控器,接收器分开一段距离来测试,比较麻烦。2.4G模块是外购的,用于小数据量的三十米内的数据传输,之前也没办法怎么测试。

网友:
当然能用,不然别人造它做啥。

至于你要的产测,凑合吧,总比你只用2个模块互测一下强。
不过两个模块互测还是需要的哦!

网友:
论坛有大神DIY过频谱仪

网友:
能不能用要看你想用来做什么,这价格,-115dbm~0dbm的话,不知-115db有没有拆扣,能达到的话,还可以,不过就价格来讲,算了吧,当是检测表用吧,测试就不讲了,当检验用吧,看看发射功率, 但最高也只有0dm,基本就不能直连测试了,只能天线测, 固定位置,先测一合格品,看功率,然后对比测试,注意天线方向.

网友:
关键是不便宜啊,再加点钱能买二手的正规频谱仪了

网友:
我买的是 SA4400 系列的,才400多。
粗测功率,以及校正频偏足够了。

专门的频谱仪对过了,虽然弱鸡,但基本满足使用,总比烧火棍强。
最主要是便宜,我放桌面就可以用。而大家伙得去实验室才可以用。

就像平时有个几十上百的万用表很方便测,调好了测数据才去实验室用X位半。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一下KC901,先说明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只是之前关注过

网友A:
二手的HP频谱分析仪+二手安捷伦射频信号源,2万不到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二手的HP频谱分析仪+二手安捷伦射频信号源,2万不到搞定。

真的吗?什么途径啊?

网友:
正经的能用,这个,抱歉这个不能,这个的组成特别猎奇,成本包含外壳和屏幕什么的全加起来大概只有100rmb,里面是用几个不同频段的带RSSI输出的窄带芯片加mcu,虽然大概率他会刮掉丝印就是了
甚至还不如楼上提到的400 rmb的东西
你把他当作5块钱芯片的奇技淫巧用法来学习可以(讲道理甚至可以说固件和软件做的很有创意),当仪器就算了

网友C:
TI有个参考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的吗?什么途径啊?

淘宝上面,HP频谱仪HP8594E,安捷伦射频信号源E4432B,加起来1.5~1.6W可以搞定。

网友D:
考虑一下sdr,
hackrf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考虑一下sdr,
hackrf

这个生产测试太麻烦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TI有个参考设计

有链接?提供个,谢谢

网友:
个人买着玩还可以,如果当吃饭的家伙用,还是算了吧。

当真用,自己买的话,淘宝二手就好。公司用,还是要买靠谱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链接?提供个,谢谢

TIDC-01004

网友:
用过,简单使用挺方便。看些射频信号大体有无

网友:
产测直接用射频功率表就好了。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c6hsqqt33f0
我们用这种测lora功率,跟频谱仪比较过还是很准的。

楼主:
看来看去,感觉好象还是买一台二手的CMU200靠谱一些,有推荐靠谱的二手商家吗?

网友:
作为仪器测量的话,这种自制的、 国产的 到处都是坑。直接买国外二手的,不用了 还能卖得掉

网友:
用频谱仪测数传模块?我觉得您还是悠着点吧,数传模块再在TX瞬间才打开发送开关的。其余时候全部都在接收状态,除非是一直连续记录,否则根本测不到东西的。但你这个链接上的频谱仪明显没那么大的RAM,

我建议你去买个软件无线电的接收机,HackRF,USRP B210之类的,配合一个二手三防笔记本或者工业迷你主机运行GNU Radio,不仅能看频谱还能配合Matlab解调空中发出去的数据包,这样对你目前的应用跟未来的应用都通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生产测试太麻烦了

看电脑屏就行

网友:
一般的SDR好像都没这么高频率,Ku波段卫星接收头是这个范围的,可以考虑一下

楼主:
X宝联系了几个CMU200的二手商家,感觉都不靠谱。各种不靠谱,1、页面上写着保修一年的,再问一下说只保一个月。2、页面上写着可以签合同,保一年,再问一下说不签,你找别家吧。3、同家店里有两三个不同价格的CMU200,问不同价格有什么不同?只说价格高的能测的频率高一些,问是否年份不同,配置不同,统统避开不答。大有我就这个价,要买就买,我发什么货就随我意的意思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X宝联系了几个CMU200的二手商家,感觉都不靠谱。各种不靠谱,1、页面上写着保修一年的,再问一下说只保一个 ...

所以说,还是买个HackRF就搞定了,实在要高端的功能Blade RF 2.0也够了,你如果连上位机软件都不想要,那就考虑KC901系列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X宝联系了几个CMU200的二手商家,感觉都不靠谱。各种不靠谱,1、页面上写着保修一年的,再问一下说只保一个 ...

看中了这款,想以后买呢,
看来,没必要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