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和相同网络的焊盘距离约束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19-06-11):
问题1:过孔和相同网络的焊盘距离约束错误应该怎么解决?有没有什么好我办法,比如设置一下相同网络的过孔和焊盘的距离约束不用告警?
问题2: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过孔1和底层的相同网络的焊盘1挨到一起,没有报焊盘的距离约束错误,过孔1和顶层的焊盘2的距离为9mil,报距离小于10mil的错误,过孔1和焊盘1、焊盘2是相同网络,这是怎么回事?
哪位大神知道?请帮忙回答一下,谢谢!

楼主:
没人回答?路过的各位大仙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
别让贴子沉下去啊,路过的大神帮忙回答下啊!谢谢!

楼主(2019-07-18):
别沉下去啊!

网友A:
楼主这么久了还没解决啊,间距规则那里应该有Same net选项的吧。等会儿回电脑旁边了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么久了还没解决啊,间距规则那里应该有Same net选项的吧。等会儿回电脑旁边了看一下。 ...

是啊,好长时间,没有高手指点,自己没有找到好的办法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好长时间,没有高手指点,自己没有找到好的办法 ,谢谢!

楼主上个图吧,看了好长时间都没看明白说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个图吧,看了好长时间都没看明白说的是什么意思

请看图,谢谢!
问题1对应的图片里,焊盘1,过孔2,焊盘3的网络是相同的,但是过孔2离焊盘1、3的距离太近,如何定义规则,不报距离小的告警?
问题2对应的图片里,焊盘2,过孔1,焊盘3的网络是相同的,但是运行规则检测后,报警提示过孔1和焊盘2的距离太小,却不报过孔1和焊盘3的距离过小,这是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看图,谢谢!
问题1对应的图片里,焊盘1,过孔2,焊盘3的网络是相同的,但是过孔2离焊盘1、3的距离太近 ...

我没放这么近过,刚才试了下,把孔放焊盘上也没有报间距的问题。版本是10。你用哪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没放这么近过,刚才试了下,把孔放焊盘上也没有报间距的问题。版本是10。你用哪个版本?

我的版本是16的

网友C:
直接在规则里关闭孔到焊盘的间距检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在规则里关闭孔到焊盘的间距检查就行了

这样会影响其它非相同网络间距过小时的规则检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会影响其它非相同网络间距过小时的规则检查的。

不会的,这是两种不同规则,你说这种属于“不相同网络间距”,我说那个是“过孔类型物体距离焊盘类型物体”,后者取消检查时,出现前面问题一样会报DRC,属于短路问题。

网友(2019-10-22):
你的过孔压住焊盘了吧。移动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