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这里是变量的问题还是公式的问题。

楼主(2019-06-11):
dataBUF_1[4]=49;
dataBUF_1[5]=50;
dataBUF_1[6]=51;
dataBUF_1[7]=52;

                         if(dataBUF_1[0]==0xfd)
                         {
                          if(dataBUF_1[1]==0x0b)
                          {
                                        cunchushu=((dataBUF_1[4]-48)*1000)+ ((dataBUF_1[5]-48)*100)+(dataBUF_1[6]-48)*10+(dataBUF_1[7]-48);

                                }

                        }
          //cunchushu=1234;
上面这段程序,打开屏蔽的最后一行正确,屏蔽最后一行出错,也就是说变量在计算的过程中变了数字。打开屏蔽的最后一行cunchushu是对的,怎么验证都对。这里倒底是变量变了还是公式问题?

网友A:
dataBUF_1是char型?
估计到后面*1000时就溢出了,可写成 (unsigned long)dataBUF_1
也就是强制类型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taBUF_1是char型?
估计到后面*1000时就溢出了,可写成 (unsigned long)dataBUF_1
也就是强制类型转换。 ...

谢谢!可能是这里问题,之前没问题,就后来乘了1000后有问题,话说这个乘了1000还存在这个变量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可能是这里问题,之前没问题,就后来乘了1000后有问题,话说这个乘了1000还存在这个变量里面? ...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根据经验,算式 x*y 的结果与 x 的类型相同,x为char那么结果也为ch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根据经验,算式 x*y 的结果与 x 的类型相同,x为char那么结果也为char。 ...

谢谢!找到原因了,缓存计数没清零。

网友B:
楼主用的是汉语拼音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的是汉语拼音大法

你厉害,这都被你看出来了,中英文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taBUF_1是char型?
估计到后面*1000时就溢出了,可写成 (unsigned long)dataBUF_1
也就是强制类型转换。 ...

我记得计算结果好像会提升到“cunchushu”的数据类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根据经验,算式 x*y 的结果与 x 的类型相同,x为char那么结果也为char。 ...

https://blog.csdn.net/u010815257/article/details/50178499        c语言隐式转换规则

正确应该是,按参与运算的数据类型提升

网友:
需要强制类型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blog.csdn.net/u010815257/article/details/50178499        c语言隐式转换规则

正确应该是,按参与运 ...

谢谢!cunchushu是IN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