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接下来的方向及解决的问题!

楼主(2019-06-11):
1) 嘉立创SMT在本周将更新一个版本,可能放弃网页版下单,只支持小助手下单,主要是因为DFM功能的完善,极大的解决极性,第一点不对的问题!
2) 将接受部分来料,主要针对的是A****没有的料,如BGA这些贵重器件,本月可以上线,当然要配一台XRAY,就可以开帮客贴BGA了!
3)7月份左右,支持先占库存功能(有效解决有时候库存不足的问题,样品的时候有后面小量一下没有的问题),当然也支持没有的料帮客订料的功能(解决寄料的问题,如一个型号没有,一盘3K,你订2K我们订1k)
嘉立创SMT将继续完善,尽可能增加贴更多的料!

网友:
一般“贵重”器件,背面好多电容磁珠这些,焊了正面的芯片,背面的又会发愁了

网友A:
管装料的支持有没有可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管装料的支持有没有可能?

管装料和 JLC SMT 的方向貌似不匹配

不过不知道为啥 USB 插座和功率电感这些很常用的一直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装料和 JLC SMT 的方向貌似不匹配

不过不知道为啥 USB 插座和功率电感这些很常用的一直不支持

就是,可以考虑上功率电感,以及贴片电解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管装料和 JLC SMT 的方向貌似不匹配

不过不知道为啥 USB 插座和功率电感这些很常用的一直不支持

管装料希望JLC能搞个转编带的设备解决,至才还是能用设备解决的,现在一切都是为了全贴,少一个料就是全部了,国产SOP封装的大多都是管装。
USB插座是常用,也有编带包装,估计不支持的原因是不好贴。

网友C:
我觉得应该先解决  像铝电解、功率电感的等贴片先吧

网友:
不支持任何来料就做不大,至少大单可以支持来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应该先解决  像铝电解、功率电感的等贴片先吧

支持,我也觉得是应该解决铝电解及功率电感之类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先解决  像铝电解、功率电感的等贴片 +1

网友:
支持!期待插件也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装料希望JLC能搞个转编带的设备解决,至才还是能用设备解决的,现在一切都是为了全贴,少一个料就是全 ...

可以的,这个问题我们来跟进

网友:
贴片铝电解 电感 确实该解决一下

网友:
电解贴完了,运输又麻烦了!!!

网友:
扩展库没货的料一般怎么个补货流程,有些型号感觉很久都没补了,想用的话,怎么让JLC提前补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