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变电三相电的设备-旋转式变相机

楼主(2019-06-12):
  旋转式变相机(rotary phase coverter)是利用一个怠速马达和电容器、离心开关组合而成的一个单相电变换成三相电的装置,老外及台湾各地都很常见。因为台湾早期要申请工业用电是很麻烦的,而且没电表计费,是依容量计费(契约容量),所以一般小型家庭工厂都会准备一台这个东西。  国内可能三相电的申请太容易及便宜吧?还是国内的变频器实在是太便宜了,所以淘宝及阿里巴巴上完全找不到这东东?  有人会说,三相马达用变频器就可以了,而变相机和变频器有什么不同之处呢?变频器虽然可以简单的调整马达转速,但也有很大的缺点。  第一个缺点就是就是一台变频器只能管一个马达而己,马达的启动和停止都要变频器来控制。变频器和马达之间不能有开关、电容....等任何电器装置,否则大家可以试试看就知道了。运气好会报警给你听,运气不好会烧给你看,运气最不好的时侯可以看到烟火秀。  第二个缺点呢?假设你买了一台三相电的工业制冰机,然后接上变频器,99%会报警。因为控制电路仍为三相电,电路里的交换式电源一定有电容。通常过不了检测1%的机会是台老机器。用传统三相变压器来变压,这时机器可以动但是温度到了额定温度会停机,温度上升时启动就会出问题。会出什么问题呢?答案同第一点。  用变相机就没有以上的缺点,但还有很多变频器没有的缺点。  第一是耗电,怠速马达空转时会耗用10%以下的额定电流,轴承越差的越耗电,动平衡越差的越耗电。所以怠速马达一定要挑个运转平顺安静不会乱跑的马达来成为怠速马达,这样你的荷包会省粉大。  第二是吵,马达再怎么好,运转总会有声音。一般可以在底部加上减震橡皮来减少噪音,但日久老化后仍然会有声音。目前无论新旧的变相机,个人还是觉得有点吵。  但是优点呢?输出的电压为标准三相电,任何三相马达的机器(包含三相逆变焊机,天车等频繁换相的三相装置)接上了都可以使用。使用上就和一般三相电一样,机床上原有的正逆开关也不用换。直接拨上就能动,当然这是转出三相220v的。想用三相380v或三相440v的人,请加装个三相变压器吧。  市面上当然还有电子式的变相机,价格约旋转式的四倍以上。但我是电子盲,拆开来也看不懂,没办法DIY,暂时不讨论他。若这儿有电子高手,也可以设计一个出来让大家玩玩吧。==================================================  言归正传了  旋转式变相机的结构很简单,就是一个三相马达,一个离心开关及一些三组电容器所组成的。启动电容可以用一般的启动电容器,价格很便宜。反正启动完毕后就会断开,并非长期使用。这个可以省一点钱。但要注意耐压值,220v的变相机一般会买耐压400v以上的。  运转电容器绝对不能用电解电容器,否则过载或老化时会放烟火给你看。一定要用油浸式的电容器,油浸式的电容器不算贵。淘宝上有很多,但最好找大牌子的。否则有可能是个大铁壳里头焊上两个小电解电容的山寨品,还有浸油式容量都不大,必须善用串并联来达到自己所需求的uf值。串并联的方法就不说了,网路上大把,耐压值一样为400v以上才保险。  离心开关不解释,十多块钱人民币的东东。平时闭合,马达到达额定转速后脱开(主要是断掉启动电容之用)。主要注意你的马达轴心尺寸即可,能买好一点的就买好一点的。因为马达会故障,大多是离心开关故障所致。  最贵也占最大成本的是怠速马达了,怠速马达是一般的三相马达。以手上能找到的闲置或二手便宜的为主,千万别花大钱去买新的,全世界的变相机里的马达一定用旧的或翻新品,买新的钱可以把你所有的机床全换成单相马达了。容量当然越大越好了,越大越好用。怠速马达虽然会耗电,但因为运转时完全无负载(空转),所以耗电量为额定电流的10%以下(视马达状况好坏而定),这时5.5kw和7.5kw的耗电量是差不了多少的。  网友以situ网友的总需求为4kw,怠速马达可以选用5.5kw(7.5hp)或是7.5kw(10hp)的三相马达。视己自己能找的到便宜的为主,千万别买铝线的,长期下来电费可以买好多颗铜线马达了。  若以10hp下去计算,运转电容组值为:C(L1-L3) 50UF 400v 、C(L2-L3) 150UF 400v 、启动电容器 600UF 400v  以上的电容值为10HP专用,若使用不同马力的怠速马达,容值会有所不同。  怠速马达轴上安装好离心开关,所有的连接线建议5.5平方以上铜线(8平方更佳)。然后照图把线接起来,你家就有三相电可以使用了。这个图没任何保护装置,所以停机后要等到马达完全停止后(离心开关接合)才能重新启动。单相电入力处及三相电出力处要接无熔丝开关(国内叫空气开关),这样会更安全一点。台湾制变相机大部份因成本关系,都是装老式的闸刀开关。  找不到离心开关也没问题,只要买个0-10秒的时间继电器也能办的到。一般是设定3秒后断开启动电容器,因为一般马达空载时3秒左右就能达到额定转速。  美式变相机(有点危险,因为怠速马达的轴会转动,但美观及散热性极佳)  台式变相机(装在箱子里,安全性大增,但散热及维修比较不容易)  最后提醒.运转电容一定要用油浸电容,这种电容无极性,不会爆炸。无论新旧,电容值是不会变的(电解的会越来越少)。若用错电容是会有烟火秀及你整间屋子都是臭臭的味道哦。  负载容量应该等于或小于怠速马达,但短时间内过载也没问题,只会听到怠速马达发出转不太动的声音(转速下降)。  这种是220c单相转220v三相,所以怠速马达为三角接法(delta)。若要使用380v的三相电,可在输出端加上变压器变压即可。  电容只要是油浸式的就行,新旧都没关系。但不能漏油,带动2.2kw的电机。怠速马达要大于2.2kw或等于2.2kw即可,但别找虚标的哦。  国外的玩家发现二极的电流最稳定,但台湾一般都用四极的,因为四极的最普遍。这是220v单相转220v三相,所以一定是用三角接法,如果只有y接法的马达,要想办法拆线转换接法才行。  3KW=4HP,图中是10HP的,所以电容值乘以0.4即可。  今天终于使炮塔铣主轴运转了起来。怠速电机0.8KW,运转电容分别是5uF和16uF,启动电容60uF,时间继电器 3S后切出。主轴电机是750瓦的双速电机,能够转动,但觉得出力不足,万用表坏了,没法测量。单位里有380 变220的照明变压器,明天去找一个回来再试试。

网友:
我扫了一眼只看见这一句:若这儿有电子高手,也可以设计一个出来让大家玩玩吧。

然后也不得要领的不知道到底楼主说的啥,

网友:
一个电机电动发电两用

网友:
这个办法好,做为测试维修用电源感觉不错。

网友:
劈相机火车上用的

网友:
也许有用到,记号,备用

网友:
劈相机是不是比这个复杂一点,学习了,去看看劈相机的原理

网友:
还是电动机带发电机稳定吧输出相位也准

网友:
我买的7.5KW单相220变三相380的变频器可以同时带几个负载,一个炮塔铣床,一个车铣复合,一个618小磨床,可以同时开两台机床。

网友:
变频器用VF控制带多个电机没问题的,变频器后面加接触器之类的也是可以的,只是不能加电容

网友:
这种都是无脑得文章得,就算是一个变频器带一个电机又如何?现在变频器都便宜得要死。

网友:
变频器的转换效率应该比这种高很多吧。而且体积小呀。唯一缺点就是波形不会很好。带个电机之类的感性负载一点问题也没有。楼上也说了 容性负载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买个变频器自己搭建个LCL滤波器,再把变频器软件改改,就是一个合格的三相电源。如果不想改程序,在LCL的C下面配个功率电阻平衡谐振也可以。

网友:
有一种机械式的交流变直流的设备,真是太牛了

网友:
说用变频器的简直就是胡闹

网友:
变频器的开关频率太低,输出电压纹波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