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A128配合模拟开关信号失真问题

楼主(2019-06-12):
1、目前的设计需求是8个通道测量+-10V以内的信号,各个通道采样频率250HZ
目前的电路架构:
MCU+AD7124-4+8路模拟开关切换采集电压0-10v
其中AD7124-4最高采样率19.2khz,单片机stm32f103
目前遇到的问题:
信号经过——》模拟开关后——》经过INA128差分转单端输入

测量模拟开关输出信号可以在4khz下开关输出信号,但是INA128频率大于901hz就开始失真

2、这是模拟开关在2.67khz输出的信号,还没有失真。

2、模拟开关在4HZ的时候输出波形,此时ADC可以精确的测出8个通道的电压值。

3、模拟开关在424HZ的时候输出波形,此时ADC已经不能测量出8个通道的电压值,各通道电压值没有规律。

4、模拟开关在901HZ的时候输出波形,波形开始出现失真,此时ADC已经不能测量出8个通道的电压值,各通道电压值没有规律。

5、模拟开关在1.8KHZ的时候输出波形,波形出现失真此时ADC已经不能测量出8个通道的电压值,各通道电压值没有规律。

楼主:
补充一个INA128仿真图片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差分进adc呢 这个adc支持差分输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差分进adc呢 这个adc支持差分输入的啊

这个ADC输入没有高防护ESD,所以经过了运放信号调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ADC输入没有高防护ESD,所以经过了运放信号调理

ESD的问题用TVS去解决,加模拟开关和运放只是为了这个?还是信号幅值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D的问题用TVS去解决,加模拟开关和运放只是为了这个?还是信号幅值的问题? ...

信号的幅值+-10v

网友(2022-01-18):
前端  运放  跟随 ( 双电压供电 , 可以做 增益和 滤波  和   双端转单端   )      衰减到 1到2V了 进 模拟开关 然后 到 ADC

网友:
C10、C15是不是应该去掉

网友C:
太正常了 遇到过 你把输入抗混叠滤波阻容换成小的组合(比如1k-10nF、200R-1nF) 带宽就会变大 你这个10k-100nF带宽估计也就过几十hz信号不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正常了 遇到过 你把输入抗混叠滤波阻容换成小的组合(比如1k-10nF、200R-1nF) 带宽就会变大 你这个10k-100 ...

应该是这个问题,后来用的单通道采集,模电真的是博大精深,理论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