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这几天收集的Keil的背景色和字体配置文件

楼主(2019-06-12):
        前几天,求助收集的Keil的背景色和字体配置文件,看效果图还都挺好看的。重点来了,我的Keil UV4.12放置这些配置文件到指定目录,没有用,没有改变原来的配置。
还是原来的字体,还是原来的背景色,“还是原来的配方,一年卖出~~~~'‘,尝试了很多办法!还发现我的Keil 安装路径中没有- arm.prop ,global.prop ,global.prop.def
这三个文件夹,好奇怪呀,这是个假的Keil吧,有大妞可以指导一下吗?最后把我收集的配置文件分享出来!

网友A:
配色只服sublime te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色只服sublime text

第一个就是,但是,把文件粘贴到指定目录,没有效果,我的Keil 是4.12版本的

楼主:
哈哈,随便看一下我的问题,大妞指导一下

网友B:
楼主 图2有没有改好的配置文件啊  一个一个输 太麻烦了。  我keil 5.27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图2有没有改好的配置文件啊  一个一个输 太麻烦了。  我keil 5.27 ...

哈~没有呀!你看看图片1的也还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没有呀!你看看图片1的也还行

sublime  的试过了 白色太多  感觉更刺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sublime  的试过了 白色太多  感觉更刺眼了,

你看这个怎么样
http://pan.baidu.com/s/1qYu9x4w

网友C:
兄弟,能将W5500图中的资料分享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能将W5500图中的资料分享下吗,谢谢

兄弟,这图是我找的,工程不是我的,不好意思呀

网友D:
我按照流程搞定了,我没装MDK,只安装的C51,有这两个文件global.prop ,global.prop.def,keil版本9.52,比较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按照流程搞定了,我没装MDK,只安装的C51,有这两个文件global.prop ,global.prop.def,keil版本9.52, ...

我安装路径里没有这几个文件,把这几个文件放进去也是没有用的,郁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安装路径里没有这几个文件,把这几个文件放进去也是没有用的,郁闷

在edit/configuration/colors&fonts下面自己配置一下就行了,没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edit/configuration/colors&fonts下面自己配置一下就行了,没啥意思

太麻烦了,这样配置,比如换了黑色背景,代码是黑色的就看不见了,还有其他颜色与黑色混合就变得很暗,看不清。

网友E:
感觉习惯用的就是最好的哈哈

网友F:
引用 楼主:
第一个就是,但是,把文件粘贴到指定目录,没有效果,我的Keil 是4.12版本的 ...

看代码也Sublime Text也很给力啊。加装C-Tag,你会爱不释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习惯用的就是最好的哈哈

白色背景,看代码,眼睛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代码也Sublime Text也很给力啊。加装C-Tag,你会爱不释手的~

我也很想试试!现在的问题是我的这个版本,安装不成功,步骤都是一步一步跟着操作的

网友G:
很少直接用KEIL写代码,一般source insight 写,KEIL编译 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少直接用KEIL写代码,一般source insight 写,KEIL编译 运行。。。

看代码多一点,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代码多一点,哈~

看代码,更不推荐KEIL,无论是阅读,还是查找之类更麻烦。。。

楼主:
推荐一种方面的能跳转函数的那种

网友H:
用VS CODE吧,超级骚!

楼主:
怎么弄,老哥?

网友H:
下载VS CODE,免费的!

网友I:
编辑器也是个永恒的话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下载VS CODE,免费的!

都是配置好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I:
编辑器也是个永恒的话题

吃饭的饭碗当然要用的舒服一点啦

网友H:
要安装插件,当然也是免费的,这是排列第一的世界第一的编辑器,第二名也是微硬的宇宙第一IDE VS STUDIO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安装插件,当然也是免费的,这是排列第一的世界第一的编辑器,第二名也是微硬的宇宙第一IDE VS STUDIO

老哥,怎么打开MDK的文件?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也很想试试!现在的问题是我的这个版本,安装不成功,步骤都是一步一步跟着操作的  ...

网上3176甚至32xx都多的是。目前用的3176,不用安装呀,每次下载都是绿色~

网友:
引用 网友H:
要安装插件,当然也是免费的,这是排列第一的世界第一的编辑器,第二名也是微硬的宇宙第一IDE VS STUDIO

VS Code确实骚,实在的,不如Sublime Text轻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上3176甚至32xx都多的是。目前用的3176,不用安装呀,每次下载都是绿色~

你说的是,不用安装?我是把指定文件放在安装路径文件夹里,不起作用!

楼主:
不客气!资源共享

网友D:
我不相信keil的这么多配置选项,配置不出楼上几位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不相信keil的这么多配置选项,配置不出楼上几位的效果?

哈~看到了,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去一项一项的设置,头疼

楼主:
成功了呀!舒服呀

网友:
这配色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VS CODE吧,超级骚!

这个是什么主题和字体?看起来很不错

楼主:
不客气,还有一个叫VC也挺好用的

网友J:
这个可以  这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可以  这是哪个??

百度搜索VS CODE下载,不会的问我,超级方便,比Keil 爽多啦

网友J:
引用 楼主:
百度搜索VS CODE下载,不会的问我,超级方便,比Keil 爽多啦

恩 谢谢 我是装了这个  不会用  装了主题   不知道怎么弄STM32 和 STM8

楼主:
引用 网友J:
恩 谢谢 我是装了这个  不会用  装了主题   不知道怎么弄STM32 和 STM8

1、打开keil主界面,点击菜单栏Tools菜单,选择如图1所示的选项。

2、点击如下图所示的菜单上红笔标注的地方,给这个工具命名,如vscode等,如下图,
     并在Command栏添加需要调用的外部编辑器可执行文件(.exe),Arguments栏里面输入图中的命令代码,
     确定ok就完成了。见图2:

3、若要使用外部编辑器编辑代码时,点击菜单栏Tools菜单,选择如图3所示。

4、使用VSCode效果图4

网友K:
引用 楼主:
1、打开keil主界面,点击菜单栏Tools菜单,选择如图1所示的选项。

2、点击如下图所示的菜单上红笔标注的 ...

你这个是作为插件形式吧,实际上打开的界面是在VS里打开的,并不是在KEIL下面打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个是作为插件形式吧,实际上打开的界面是在VS里打开的,并不是在KEIL下面打开了。。

对呀,就是在Keil 启动VS打开文件,看着舒服,敲代码很方便。难道有方法直接在VS里打开KEIL工程文件?
如果可以的话,请指导一下,谢谢啦

网友K:
引用 楼主:
对呀,就是在Keil 启动VS打开文件,看着舒服,敲代码很方便。难道有方法直接在VS里打开KEIL工程文件?
如 ...

还是不习惯,还是习惯于在KEIL编辑代码,要不就上轻量级的SI,这样在SI里编辑跳转,再在MDK下面编译,来的更爽。。VS太大了,我真心受不了这个鸟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还是不习惯,还是习惯于在KEIL编辑代码,要不就上轻量级的SI,这样在SI里编辑跳转,再在MDK下面编译,来 ...

VS功能强大一点,自动补全代码,色调,看起来真的方便,个人感觉

网友J:
引用 楼主:
1、打开keil主界面,点击菜单栏Tools菜单,选择如图1所示的选项。

2、点击如下图所示的菜单上红笔标注的 ...

我曹 我曹  原来是这样子操作  我一直以为要再 VS 里面挂KEIL  原来是反过来的

打开是打开了   配色非常友好      编译下载 点哪里  keil 里面的都灰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曹 我曹  原来是这样子操作  我一直以为要再 VS 里面挂KEIL  原来是反过来的   谢谢  我马上去试试 ...

不客气,赶紧去试试

网友J:
引用 楼主:
不客气,赶紧去试试

编辑好代码 编译的时候 关掉 VS 然后KEIL 编译下载?  如果是这样子  感觉还真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J:
编辑好代码 编译的时候 关掉 VS 然后KEIL 编译下载?  如果是这样子  感觉还真不方便 ...

编译的话,生成HEX文件要回KEIL,是挺不方便的,还有看什么文件都要从KEIL启动vs 感觉不方便,不知道能不能直接启动整个工程文件

网友L:
用了第一个确实爽,,比默认的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了第一个确实爽,,比默认的骚很多

默认的,有点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