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电池大电流充放电的保护控制电路

楼主(2019-06-12):
目前的想法是这样的,单片机采样电池的电压和电流,判断过充、过放、过流,通过MOS管关断。

有一个问题:充电和放电电流方向是相反的,怎么用MOS管控制两个方向的通断呢?
另外,对于大电流的(最大60A)MOS管是否可以直接并联使用?

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不是有现成的电池保护芯片吗?理光、松下,找一个,实在不行,就参考他们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现成的电池保护芯片吗?理光、松下,找一个,实在不行,就参考他们的电路 ...

有具体的型号吗?

网友A:
我之前用的S-8254,不过这个是四串锂电池的保护芯片,不一定适合你使用,建议你自己上他们的官网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用的S-8254,不过这个是四串锂电池的保护芯片,不一定适合你使用,建议你自己上他们的官网找 ...

好的,多谢了

网友B:
最最普通的DW01啊,多么出名的芯片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a43c9a5dbe23482fb4da4cee.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最普通的DW01啊,多么出名的芯片

这个只是单节锂电池的,不过它的控制电路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只是单节锂电池的,不过它的控制电路可以参考~

也没说要多节的呀,这都是最常规的。

网友C:
可以用P管或N管两个串联控制啊,N管电路就是最常用的那种电池保护电路,不过控制时有电位问题。单节电流不大的时候(小于20A左右),可以用P管,这个好控制,两管下拉就是导通。

电流大的时候可以并管,你不看市面上的锂电保护不都是这么干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P管或N管两个串联控制啊,N管电路就是最常用的那种电池保护电路,不过控制时有电位问题。单节电流不 ...

电位问题是指MOS管导通时的压降吗?

网友D:
可以参考下这个,https://wenku.baidu.com/view/775 ... 53a580216fc700a5326
TI的也比较多,可以去官网找找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位问题是指MOS管导通时的压降吗?

是N管时,放电管的控制和充电管的不同,得有一个电位转换来转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N管时,放电管的控制和充电管的不同,得有一个电位转换来转一下

明白了,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参考下这个,https://wenku.baidu.com/view/7757889fac51f01dc281e53a580216fc700a5326
TI的也比较多, ...

参考一下,多谢~

网友:
有些保护板只有过压和过放保护  保护ic上面的过流引脚都没接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