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款DIP8封装的功放IC 型号

楼主(2019-06-12):
原理图如下  不晓得型号是?

网友A:
楼主看下是不是这个LM386

网友B:
386能推5W的喇叭?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6能推5W的喇叭?

你也可以接100W的喇叭,能不能推动就另说了。
话说我用8002推过100W的喇叭,声音也挺大的

网友C:
接100W的喇叭,输出就能有100W的话,那这喇叭单体就变成主动元件,那应该是手甩手电筒的发电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看下是不是这个LM386

谢谢  印象中LM386外围不应该如此简洁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6能推5W的喇叭?

音频喇叭标称功率 很乱哦 不管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386能推5W的喇叭?

承受功率和输出功率是两码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接100W的喇叭,输出就能有100W的话,那这喇叭单体就变成主动元件,那应该是手甩手电筒的发电结构. ...

承受功率和输出功率是两码事。100W的喇叭输出2W的功率就是了,并不冲突。

网友:
DIP8 还要打磨掉,真心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承受功率和输出功率是两码事。100W的喇叭输出2W的功率就是了,并不冲突。 ...

你说的是正确的,承受功率和输出功率是两码事,我是用另一个面向来说明,喇叭几瓦不代表能输出几瓦,那是承受功率,若要担心喇叭几瓦太大,那就是在担心喇叭像手发电筒发出太大瓦数,那就变成发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