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kicaD不同网络覆铜有重叠问题,要怎怎么设置

楼主(2019-06-12):
二个网络 先一个网络覆铜,在覆第二个时候 会重叠到第一个网络上,是设置哪里设置问题吗

楼主:
解决了,设置覆铜 优先级就可以了

网友:
设置了优先级DRC还是会报覆铜间距错误的,虽然不影响最终效果,但对DRC有强迫症的话正确做法是选择覆铜区域->右键菜单->覆铜->添加挖空区域,将重叠的覆铜区域挖空。

网友:
大家都转到kicad 来了吗?  走弧线的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设置覆铜 优先级就可以了

不错,的确是这样,设置优先级就可以。

楼主:
有大神做个批量修改同网络线宽的外挂就好了,间距合适的情况下,总想把线加到合适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