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 出Gerber有错误

楼主(2019-06-12):
各位大神 请教一下 PADs  PCB图纸没问题 但是出Gerber后 发现焊盘跟铜皮连在一起了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啊

网友A:
CAM预览有不有问题?一般来说,PADS只要设计没问题,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M预览有不有问题?一般来说,PADS只要设计没问题,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啊。

预览没看出来问题,所以很奇怪啊 现在板子都贴回来了 才发现这个问题 头都大了

网友B:
我出现过一次,电源插座的正负极短路,因为是四层板,内层短路自己没检查出来,但是 DRC 也没报错… 废了!

网友:
技术不到位,, 复位一下 光绘文件的 D-CODE 一般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出现过一次,电源插座的正负极短路,因为是四层板,内层短路自己没检查出来,但是 DRC 也没报错… 废了! ...

兄弟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原因后面找到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是怎么解决问题的 原因后面找到了吗

没有解决哦,后面改用 KiCAD 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解决哦,后面改用 KiCAD 了 ...

我也改 KiCad EDA 了。

网友:
前幾天,板廠把我 PCB 上的鑽孔給漏了,對方用的是 cam350,懷疑是盜版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