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树莓派核心板的工业控制器

楼主(2019-06-12):
The EdgeBox-RPI is fitted with the Rasyberry Pi CM3+, it supports 4 cores ARM A53 and most industry protocols. These features make the EdgeBox-RPI perfect for industry ,vehicle and edge applications.The EdgeBox-RPI's CANbus and rugged design features (anti-dust measures, aluminum chassis, wide operating temperature range) mean it can support industrial automation and in-vehicle applications.With its powerful processor and cost-effective design, this is one Edge platform you’ll be able to install anywhere.

Intefaces:

HDMIx1
USB 2.0x2
RJ45 Ethernet x1
Muti-function connetcor include:
Isolated RS485x1
RS232x1
Isolated CAN-FDx2
Power supply
Features:

Rasyberry Pi CM3+ Based
State-of-the-art Aluminium chassis for Harsh environment
Integrated passive heatsink
Built-in mini PCIe socket for RF module, such as 4G, WI-FI,Bluetooth, lora or zigbee
SMA antenna holes x2
modubus over RS485 or Ethernet support
CAN-FD inteface up to 5 Mbit/s for distributed I/O or motion control
Security chip ATECC608A
Hardware Watchdog
RTC with Super Capacitor
Wide power supply from 9 to 36V DC

说明书还没写完

网友A:
这东西。。自从公司开始用3399,各种大大小小的bug缺陷从来没断过。这玩意用工控有你哭的。

楼主:
这是几款基于树莓派核心板的控制器,其中有一款是欧洲最大的工控机供应商控创设计的。你问问他们哭了没有?

网友B:
can是用什么方式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n是用什么方式弄的?

树莓派核心板本身有SPI的,你用一个独立的SPI-CAN控制器,就可以搞定。

网友:
树莓派还可以这么用?

网友:
请问用树莓派做为核心板有什么独特优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自从公司开始用3399,各种大大小小的bug缺陷从来没断过。这玩意用工控有你哭的。 ...

说来听听都哪些坑>?

网友:
看起来挺漂亮的,开卖了吗? 哪里可以买一个尝尝鲜

网友C:
开卖啦给个链接。
这东西国内有市场吗?感觉工业能用的地方很少了。

网友:
CM3+好像前两三个月才刚出来,你们动作还真是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卖啦给个链接。
这东西国内有市场吗?感觉工业能用的地方很少了。

软件方面已经粗略测试完成,硬件部分要过认证,需要反复打磨。
要做成精品。预计几个月后主体应该没问题,其他配套的模块年底之前陆续出来。

网友:
自己做的板子只有canbus和电源还有几路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自从公司开始用3399,各种大大小小的bug缺陷从来没断过。这玩意用工控有你哭的。 ...

RK3399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RK3399吗

是啊。昨天爆出来个新bug,iic在长时间连续操作时读不出来数据了,曰。明天尽量能安排人去测。

楼主:
只要树莓派支持,这个就支持的。

网友:
树莓派感觉还是挺不错的,跑上位机很好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树莓派核心板本身有SPI的,你用一个独立的SPI-CAN控制器,就可以搞定。

看起来挺漂亮的,开卖了吗? 哪里可以买一个尝尝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挺漂亮的,开卖了吗? 哪里可以买一个尝尝鲜

现在给几个代理商发样品了,你想要我先给你一个也可以。

网友F:
引用 楼主:
树莓派核心板本身有SPI的,你用一个独立的SPI-CAN控制器,就可以搞定。

mcp2515,spi转can,最大的缺点就是接受缓存太小,就只能两个帧的缓存空间,在这两个帧的的时间内必须把数据读走,要不然后面的会接受不到。1M波特率的情况下,一个扩展帧传输时间是128us.

楼主:
引用 网友F:
mcp2515,spi转can,最大的缺点就是接受缓存太小,就只能两个帧的缓存空间,在这两个帧的的时间内必须把数 ...

没用2515. 用了2517,是31个 FIFO 帧。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给几个代理商发样品了,你想要我先给你一个也可以。

好啊好啊,太感谢了,怎么操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啊好啊,太感谢了,怎么操作呢

你发邮件给 sales@OpenEmbed.com , 附上公司名称,地址,联系方式,公司销售会与你沟通。

楼主(2019-08-07):
引用 网友E:
看起来挺漂亮的,开卖了吗? 哪里可以买一个尝尝鲜

下个月上架,已经做了足够的测试,各种文档在准备中…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下个月上架,已经做了足够的测试,各种文档在准备中…

我感觉最大的问题还是sd卡,频繁读写,容易损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感觉最大的问题还是sd卡,频繁读写,容易损坏啊

没有用sd卡,用的emmc.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sd卡,用的emmc.

查了下,树莓派还真有 不用sd,用emmc的版本, 估计这种就是考虑给量产产品用的把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有用sd卡,用的emmc.

现在树莓派4 是4核a72的,性能更高,这个核心板预计什么时候出来?对应产品你们有规划么》
另外,这种产品的供货能保证?核心板都是树莓派基金会出的吧?比如我工业应用,能保证5年以上供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现在树莓派4 是4核a72的,性能更高,这个核心板预计什么时候出来?对应产品你们有规划么》
另外,这种产 ...

有规划的,规划了相关3款相关的产品,有通用的消费电脑,工控主机,以及一个集群服务器。

网友I:
什么时候可以买啊  ,到时候给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什么时候可以买啊  ,到时候给个链接

商业客户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价格我们网站上有,是公开的。
sales$OpenEmbed.com,   $换成 @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规划的,规划了相关3款相关的产品,有通用的消费电脑,工控主机,以及一个集群服务器。 ...

树莓4不知道会不会有cm模块

网友(2019-12-13):
网站好慢啊,是不是有些问题啊

楼主:
网站在亚马逊AWS,国内访问可能慢一些,其他地方的客户比较快,有问题可以直接发邮件给我,一般很快会回复

网友:
Pi CM3是在你这个板子的背部吗,怎么没看到它的安装位置?

楼主:
背部,紧贴散热片的。

网友(2020-01-15):
这个是工业级的么?搞定我多少?-40~80。

网友:
这种盒子看起来很棒,不过淘宝上没见到。

网友:
兼容树莓派接口,上面加个Io扩展

网友:
树莓派的工业应用,支持

网友J:
要是集成codesys岂不是更好

网友:
很精致,可以支持beremiz的

网友(2020-03-14):
CM板做工业控制本身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与实时性不好搞~~不知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要是集成codesys岂不是更好

有客户在上面装codesys。硬件直接支持。一个授权大约是50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