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本周上线高端服务”四线低阻“全测服务!

楼主(2019-06-12):
1)嘉立创所有的工厂近期全部上线了”四线低阻“全测服务,用于批量性的品质管控,不出现品质事故,对于本身上了这种四线低阻干脆就开放给所有的客户,对于风控高要求的板可以选择此高端服务!
2)四线低阻用在那:用在于军工板,汽车板,所以99%的工厂都不用四线低阻,对于军工板的板子百分百要过四线低阻就明白四线低阻的意义!
3)四线低阻测试有何用:四线低阻测试机跟普通的针测机一样,普通的针机叫二线飞针测试机,二线飞针测试机只能测开短路,开短路他是欧姆来计算的,对于坏孔(似断非断的孔)完全测不出来,而四线低阻能以毫欧来计算,正常的过孔阻值是1。5-3毫欧这内,如果超了则认为过孔有问题,则要找切片分析,所以四线低阻相当于线路的AOI !意义重大
4)四线低阻嘉立创怎么用:嘉立创用四线低阻用于整厂管控,特别是多层板的批量管控,以防确保批量性事故出现!
5)四线低阻收费贵不贵:贵,主要成本除设备外,效率是普通测试机的30%,还有就是针是易损品,一套针市面价要1万多一套,最多一个月就要换!
6)后期有没有必要用选四线低阻:军工板是必测,看你的产品的本身风控程度,如果你自认为风控达到了军工,汽车级别则可以选,嘉立创本身对于整厂的板以在用四线低阻进行抽测管控!

网友:
和板材一样不指定就有一定概率是免费用“四线低阻”,如果一定要指定用“四线低阻”就收费?

网友A:
能说点别的事吗?最近收到样板感觉阻焊层都很不牢,能不能改善下。基本一拖焊就露铜。

网友:
烙铁温度不高,焊的时候是会有绿油刮掉的情况,然后铜就露出来了。。

网友:
四线低阻  其实是  开尔文四线检测.      测量毫姆或微姆基本都是使用开尔文四线检测.

铜皮厚了或薄了,  通过阻值的是能区分发出来,   就是表的精度得上去.  一般万用表很难量出.

网友:
我觉得,嘉立创可以评估下OSP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说点别的事吗?最近收到样板感觉阻焊层都很不牢,能不能改善下。基本一拖焊就露铜。 ...

我也觉得阻焊绿油质量变差了,容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