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紫外线擦除器,买了LED的灯头,擦不掉,求推荐灯管

楼主(2019-06-12):
买的擦除器太小,自制紫外线擦除器,买了某宝的点阵LED的灯头,完全擦不掉。

求诸位坛友推荐可以用的紫外线灯管。

网友:
雪莱特紫外灯泡,长得像节能灯那样的,买一个就行了。

网友A:
没想到还有人跟我一样还在用老古董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还有人跟我一样还在用老古董芯片

OTP的 裸片 也需要的。

网友B:
阿莫推荐团购那款灭蚊灯的紫外线灯管应该也可以, 不过没有这种IC了, 不然可以用灭蚊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还有人跟我一样还在用老古董芯片

别人以为OTP的很便宜,成本10块钱的都有,同级别的arm核做起来要卖几十块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想到还有人跟我一样还在用老古董芯片

公司产品八十年代设计,我也经常用这古董芯片。可惜现在EPROM不好买了,都是一次性OTP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产品八十年代设计,我也经常用这古董芯片。可惜现在EPROM不好买了,都是一次性OTP的了。 ...

现在好多也都是是EPROM的,只是没有开窗而已,要不然裸片程序烧错了,没法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好多也都是是EPROM的,只是没有开窗而已,要不然裸片程序烧错了,没法改的

是的,OTP生产工艺应该比熔丝的简单(不需要特殊工艺,制造出一个大点的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阿莫推荐团购那款灭蚊灯的紫外线灯管应该也可以, 不过没有这种IC了, 不然可以用灭蚊灯试试 ...

OTP貌似要足够高功率的特定波长UV。

网友D:
早些年的路灯,是高压汞灯。 把外面的玻璃弄碎,通电。  我一直就是用这个的。

网友:
查eprom的datasheet,看它需要多少波长,再按它的波长选led吧。。到淘宝搜“深紫外 LED”,有好多

网友:
我记得紫外线擦除的eprom可以用同容量或更大容量的电擦除eeprom代替,多余的地址线不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早些年的路灯,是高压汞灯。 把外面的玻璃弄碎,通电。  我一直就是用这个的。 ...

高压汞灯,敲掉外壳,以前也是用这个!

波长合适,功率足够!

网友:
雪莱特紫外灯,很好用,几瓦的就行

网友:
团购的灭蚊灯紫外线就很强,可以试试。

网友(2020-04-15):
团购的灭蚊还有链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