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智能插座,哪里可以买到?

楼主(2019-06-12):
市面上的智能插座,配置起来太麻烦,每次要打开APP,要点很多下,太麻烦了

复杂一点的,或者更加灵活的配置,只能通过编程接口来搞了吧

但是哪种智能插座是提供API的呢,并且可以把API提供给个人用户呢

这里有人在用自己打造的智能插座么,也欢迎分享下经验

网友:
我在京东买过两个
都是只能在APP里简单编程

要搞开发那种编程的话,我估计的上淘宝买套件吧

网友A:
你说的API指的是什么,留个串口,还是通过网络局域网内控制,还是通过服务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API指的是什么,留个串口,还是通过网络局域网内控制,还是通过服务器控制? ...

局域网内控制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局域网内控制就好

帮忙找一个好改造的插座(只面带有继电器,还有点空间,可以放个小控制板),我也想做这东西.

网友B:
买过一个定时插座,要设置时间挺麻烦的!这种适合你们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过一个定时插座,要设置时间挺麻烦的!这种适合你们改造!

你用的哪种?

网友:
拼夕夕上搜斐讯的智能插排,好像叫DC1,之前官方的服务器停了,后来发现网上有开源的固件,使用通用的mqtt协议

网友:
你想要的Rack PDU在二手网和假货网都可以买到。

网友C:
爱自己折腾啊 HomeBridge 了解一下

网友D:
现在一直用定时宝,配套饲料机给客户

网友:
找款8266核心的插座自己写程序 就行了.
比如sonoff的,淘宝有

网友E:
配置不是挺简单的,还能怎么简单

网友:
和音箱配合起来不挺好,直接喊就行了。

“天猫精灵,打开卫生间的灯”
“小度小度,关闭饮水机的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爱自己折腾啊 HomeBridge 了解一下

你家220v的开关,你自己diy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置不是挺简单的,还能怎么简单

通过电脑一键更简单,按很多下,太麻烦,特别是要经常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一直用定时宝,配套饲料机给客户

在卧室,小牌子电器,还是有点信不过,饲料机,放阳台喂鱼么,这个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买了两个来改造,一个是1位直接插的,另一个是普通带线 3位 + 3个USB口的.

网友:
同求,有没方便改造的插线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卧室,小牌子电器,还是有点信不过,饲料机,放阳台喂鱼么,这个应该没问题  ...

我用了几千个了还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家220v的开关,你自己diy的么

不会折腾。。。

网友:
楼主,看我这帖子,开始改造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455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