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T如何管理多项目?

楼主(2019-06-13):
刚接触git,一个团队如何用git管理多个项目?
团队里硬件、固件(单片机软件)、上位机软件是不同的人员分别负责。
团队要维护多个项目,每个项目的成员可能不同。
每个项目又差别很大,比如一个项目可能会有5块电路板,其中3个有单片机,再加上三套上位机(windows、linux、mac)和iso、android平台的app。

这样的情况怎么管理项目?

如果每个线路板的硬件、固件、软件、APP分别建一个库,并设置权限,太麻烦!
或者每个项目的硬件、固件、软件、APP分别建一个库,这样好一些。

大伙怎么做的?有什么建议?

网友A:
1、repo
2、sub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1、repo
2、submodule

搜了一下
repo 是管理Android源代码的工具。
submodule 是git的子仓库。

能否详细说一下?谢谢!

网友:
在内网搭一个Git服务器就可以了,比如Gitlab、Gitea等, 每个项目的版本库放到一个群组里就可以了, 群组成员、版本库成员及对应的权限都可以配置。
如果内网没有条件搭服务器,也可以花钱买码云的私有库来使用

网友:
一个软件一个源, 有时候有些公共模块用的多的话需要一个模块一个源

网友B:
权限管理其实不麻烦,设置一次就行了

麻烦的还是多项目间的同步,对于一个项目有多个电路板的情况,得看你这几个电路板的修改是互相关联比较大还是很独立,
很独立的话就单独建库好些,需要配合使用就放一个 git 仓库里

网友:
怕麻烦 就不用

网友:
一个项目一个group,底下N个仓库(模块/工程), 工程/模块间的依赖用子模块,
权限当然得手动指定,这个是免不了, 安全与方便总是有矛盾的
模块/工程分得越细越好管理,但是管理/沟通成本也增大,这个看各家的需要

网友C:
repo 是比较好的, 每个产品建立一个manifest。

网友:
一个项目可以使用 N 多个 Git 仓库,每个仓库独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repo
2、submodule

submodule好用么,多建一个repo不就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repo 是比较好的, 每个产品建立一个manifest。

需要架设repo服务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权限管理其实不麻烦,设置一次就行了

麻烦的还是多项目间的同步,对于一个项目有多个电路板的情况,得看你 ...

权限管理git不行?还是svn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一下
repo 是管理Android源代码的工具。
submodule 是git的子仓库。

很久以前,git 沒有 submodule 功能,所以 Android 搞了一個 repo 客戶端腳本工具管理多 git 庫。

現在就用原生的 submodule 就好了。

网友:
repo本身是一个git仓库,但是我个人喜欢git submodule 或者 git subtree,或者外加Lib封装部分核心算法,用Jenkins进行Lib库发布

网友:
submodule,子仓库相互独立,主仓库提供索引

楼主:
大伙用得都挺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