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国产激光测距模块那一家公司产品可靠性较高

楼主(2019-06-13):
产品外观看起来差不多都是这样,估计差不多都是某家歪果公司的方案进行。
现在,需要60米之类串口激光测距模块,不晓得哪一款产品性能可靠性较高。
工厂车间室内使用,误差10cm都可以(检测目标物体靠近之后报警,百分百可靠。一旦失效会造成伤害严重事故。)

网友:
能用机械限位吗?问题严重的话多做几个备份会比较好

楼主:
机械限位不可能啊,多做几个备份也可以,客户只能给一份的钱

网友:
检测目标物体,再加超声波比较可靠。 多传感器备份

网友:
为何不用红外的接近开关?做个备份都好啊,人命关天的

网友A:
严重安全事故,必须要机械开关吧,机械结构应该是最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严重安全事故,必须要机械开关吧,机械结构应该是最可靠

严重的地方必须得用手动触发,自动归位的模式,手不按立马停机回到安全位置的才行。

网友:
楼主这个是工厂应用的话,可以考虑安全地毯,安全光幕之类的措施。

网友B:
哪有百分百可靠的,肯定是多种的,一起备份,互相自锁

网友C:
都歪楼了,楼主需要的就是测距模块嘛。我来推荐个,成都景瑞特,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歪楼了,楼主需要的就是测距模块嘛。我来推荐个,成都景瑞特,还不错

成都景瑞特,朋友,小批量使用起来咋样,推荐一个型号看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成都景瑞特,朋友,小批量使用起来咋样,推荐一个型号看看。谢谢

UM-U81x   这个是短距离的版本。感觉还不错,还没来得及详细测试,后期要做高低温和湿度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UM-U81x   这个是短距离的版本。感觉还不错,还没来得及详细测试,后期要做高低温和湿度测试 ...

实验结果记得给大伙分享一下哦   这款型号激光测距模块距离多大,网站上了解一下成都这家公司,初步感觉远比某宝上面正规。

网友(2019-07-30):
引用 楼主:
实验结果记得给大伙分享一下哦   这款型号激光测距模块距离多大,网站上了解一下成都这家公司,初步感觉 ...

初步试验结束,反馈一下
我买的型号是景瑞特100米 和150米的。我用的环境比较特殊,测试过程不太详细,大概说下吧。
总体来说,和国产相比,做工还不错,相比也比较正规些。标称精度正负1mm。近距离几米以内几毫米的精度还是有的,具体多少没测。远距离十多米的时候反射面如果比较理想,稳定性也是不错的。但是如果反射面较暗,比如沥青面,两个模块都会报错,显示信号弱。
再远点话就没有测了,刚说了我的应用场合比较特殊只关注我的应用。仅供参考。

网友D:
这种便宜货  貌似都不太好用

网友:
多传感器备份,安全最重要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便宜货  貌似都不太好用

有好多模块推荐吗,贵点也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好多模块推荐吗,贵点也行

我有100KHz测量速率的,要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有100KHz测量速率的,要不要

我要精度,速度方面没有太高要求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要精度,速度方面没有太高要求

安全类的传感器,怎么会对速度没有要求啊,出现异常的是一瞬间,如果采样频率达不到这个时间,精度在高也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安全类的传感器,怎么会对速度没有要求啊,出现异常的是一瞬间,如果采样频率达不到这个时间,精度在高也 ...

楼主要的是安全型的,我不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的是安全型的,我不是

看错了,看错了对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错了,看错了对不起

哈哈 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有百分百可靠的,肯定是多种的,一起备份,互相自锁

是的,如果可靠就是多路保护

网友:
单一模块可靠度再高也可能出问题,提高可靠度,可以用几个普通可靠度的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要精度,速度方面没有太高要求

速度没要求,精度就可以任意做了;100K速度是0.7mm精度

网友:
楼主 后来选的哪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