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 MPS的 dcdc, 输入 能到30V ,输出 5V 3A

楼主(2019-06-13):
求一个 MPS的 dcdc, 输入 能到30V ,输出 5V 3A  - 5V 5A  ,封装无所谓。   layout 面积无所谓。  价格也无所谓。

其他 知名品牌的 dcdc  ic 也是可以的!

楼主:
国产的 不太敢用。  比如国产xl 系列

网友:
MPS的,A****有

网友:
这电流应该要外置mos了吧

网友:
楼主需要5A电流的  这个达不到

网友A:
TPS5450符合你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TPS5450符合你的要求

感谢。确实是很好的选择

外围电路简单。 最近打个板试试

网友(2019-08-06):
台湾远翔FP5207,不过输入最大可达24V

网友:
lmr33630c,2.1MHz,36v,3a

网友:
MPS24943
55V,输出5V、3A。
DATASHEET里还写了EMI指标,低于CLASS B,7db。可惜我做的板达不到这个。

网友:
我用5430 满载  6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