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管理单节聚合物锂电充放电,电量管理的芯片

楼主(2019-06-13):
如题,能管理充放电和查询电量一起的,谢谢了

网友:
bq24295+cw2015

楼主:
没有单芯片吗

网友A:
AXP176或者AXP其他型号,全志的子公司芯智汇的,还有两路DC-DC和几路LDO输出,电压都还能通过I2C控制,很强大。内置充放电库伦计,最好自己根据充满电和放空状态定期校准容量,否则充放电次数多了不准,这一点不如傻瓜似的CW2015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P176或者AXP其他型号,全志的子公司芯智汇的,还有两路DC-DC和几路LDO输出,电压都还能通过I2C控制,很强 ...

谢谢,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P176或者AXP其他型号,全志的子公司芯智汇的,还有两路DC-DC和几路LDO输出,电压都还能通过I2C控制,很强 ...

AX176这个是BGA封装的,个人玩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AX176这个是BGA封装的,个人玩不起

AXP173,这个是QFN32的,不过面积也大。你要是就想简单获取电池容量百分比,还是CW2015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