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官方PCB Logo Creator小改进,支持生成特定高度或...

楼主(2019-06-13):
改进后界面如下:
主要增添两个文本框,可选缩放图像的目标宽度或高度(事实证明官方版的缩放倍数框里也可以填入小数),比较简单的改进,实际使用效果请自测。

网友:
标题真长,我一般是把图像转成cad再导入

网友:
收藏了 试了一下,很不错

网友:
是2013的版本?

楼主:
这个小工具并没有跟着大版本升级,但各个版本的AD软件都可以用。

网友A:
谢谢, 收藏备用,目前我的电路板还没放过LOGO

网友:
这个就方便很多了。

网友:
谢谢,原先用过,用的频率很少,毕竟不是要反复做LOGO.

网友:
不错,效果很好

网友B:
AD09绿色版不能用,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09绿色版不能用,卡住了

官方原版的logo转换器好用吗?图片格式好像只支持bmp

网友:
提示此文件存在危险,被chrome拦截了

网友C:
哎,pcb加logo的终极方法是:把logo做成字体文件,有那个pcb软件不允许插入字符串呀?还可以且改大小就是改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 收藏备用,目前我的电路板还没放过LOGO

只用它来放Logo就太无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pcb加logo的终极方法是:把logo做成字体文件,有那个pcb软件不允许插入字符串呀?还可以且改大小就是改 ...

方法也不错,分享一下做字库的教程呗。
PCB文件带字库的话大小会不会超标?

网友:
难得有泉城的,支持一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法也不错,分享一下做字库的教程呗。
PCB文件带字库的话大小会不会超标? ...

没让你pcb带字库呀!哪个pcb软件插入字符串时,不是把对应字符串按字体生成线条/曲线(对应gerber的g代码)

字库教程自己网络搜索吧。
我给的是我在用的思路,具体实践请各位自己试吧。

网友:
看着效果不错,找时间试试看

网友(2020-12-10):
我都是把Logo做成字库,随意调整大小,方便

网友:
好东西,支持!!!
好久没用过log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