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硬件一键开关机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9-06-13):
如题所示,在一个板子上面看到一个硬件实现的一键开关机电路如下图,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
坐等大神们的解答

网友A:
开电勉强看的懂,但是关电就不太懂了,坐等解答。

网友B:
上电通过D5启动,D8维持。关机要长按,对C35充电,这个电路关机了要稍等一会才能开机,等C35放完电

网友C:
纯硬件关机,跪了。一般我都是MCU的IO口关机~

网友D:
(1) 供电分析:电路供电为VBAT, VBUS, 输出电源为5V ,当 Q2不导通时,TPS54331 不工作, R50接地,PMOS Q6  导通 ,5V由BUS供电, 当Q2输出VBAT时,Q6截止,TPS54331 降压工作,还可以知道,VBUS=5V<VBAT。(2)开关机原理:假如开始Q2截至,按下开关,D5正向导通,VBAT通过D5,R44,R030给Q4提供偏置,Q4导通,R19,R40分压,由于R19>>R40,R40上电压较低,PMOS Q2导通,由TPS54331供电,Q2导通后,D8使D5不导通,并通过R44维持Q4导通。当再一次按S2时,由于D5不导通,VBAT通过R46,R47,给Q5提供偏置,Q5饱和导通,导致Q4截止,R40无电流通过,Q2截止,输出由VBUS 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电勉强看的懂,但是关电就不太懂了,坐等解答。

哈哈,我也是发出来等大神解惑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通过D5启动,D8维持。关机要长按,对C35充电,这个电路关机了要稍等一会才能开机,等C35放完电 ...

关机是需要长按,不然关不了,感谢大神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硬件关机,跪了。一般我都是MCU的IO口关机~

这个硬件关机的好处不用MCU参与的,可以防止MCU死机按键不起作用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供电分析:电路供电为VBAT, VBUS, 输出电源为5V ,当 Q2不导通时,TPS54331 不工作, R50接地,PMOS ...

感谢大神这么精准的解答呀

网友:
就是利用C35,R47和C76,R030的充电时间差,短按开机(C76,R030充电快),长按关机(C35,R47充电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硬件关机的好处不用MCU参与的,可以防止MCU死机按键不起作用的情况

现在MCU哪有那么容易死机。两三毛钱的MCU,一个SOT封装就搞定的事,搞复杂了,可能设计这个电路的人是个资深老电工,不懂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MCU哪有那么容易死机。两三毛钱的MCU,一个SOT封装就搞定的事,搞复杂了,可能设计这个电路的人是个 ...

懂不懂单片机就不知道了 反正这个电路在木有单片机参与的情况下还是不错的

网友:
收下了,单键开关机

网友:
学习了,纯硬件开关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现在MCU哪有那么容易死机。两三毛钱的MCU,一个SOT封装就搞定的事,搞复杂了,可能设计这个电路的人是个 ...

这个电路是12V 的,放片MCU 还真不好办, 而且别人的功耗还非常非常低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是12V 的,放片MCU 还真不好办, 而且别人的功耗还非常非常低呢

有微A级别的DCDC和微A级别休眠的单片机,而且很便宜

网友G:
只能说纯硬件的有纯硬件的好,单片机有单片机的好。 我希望长按一定的时间来实现开关机,纯硬件的就没单片机好实现了。

网友:
不过还是要膜拜下这个电工的电路!

网友:
收藏,这个不用mcu

网友H:
硬件开关机,就是元件用的太多了,占地方。

网友:
关键应该在R47,C35这两个器件的RC常数上。
上电时候,应该C35上充电的RC常数很长,所以按下开关的时候,Q5是打开状态,然后打开MOSFET后,按键要赶快松开,通过D8维持开电状态
下电时候,需要长按,一直等C35上充电达到0.7V,Q5打开,关闭MOSFET供电

网友I:
必须要长按才能关

网友:
硬件一键开关机电路

网友J:
一键开关机,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能说纯硬件的有纯硬件的好,单片机有单片机的好。 我希望长按一定的时间来实现开关机,纯硬件的就没单片 ...

这个要看实际需求嘛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键开关机,学习一下

赶紧 收藏  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必须要长按才能关

是的,长按才能关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硬件开关机,就是元件用的太多了,占地方。

其实 这个比软件一键开关机比起来也多不了多少

网友K:
引用 网友D:
(1) 供电分析:电路供电为VBAT, VBUS, 输出电源为5V ,当 Q2不导通时,TPS54331 不工作, R50接地,PMOS ...

>>...由TPS54331供电,Q2导通后,D8使D5不导通

按下开关,由於 D5 的阳极电压一定高於 D8 的阳极电压,所以 D5 会一直导通。D8 作用是在开关断开时,提供 Q4 基极电流。

>>...当再一次按S2时,由于D5不导通,VBAT通过R46,R47,给Q5提供偏置

当长按S2时,D5 导通,D8不导通,但VBAT通过R46,R47及C35, 充电后给Q5提供偏置...

网友L:
基本能看懂。

之前看到一个电路,关机通过单片机的IO来做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L:
基本能看懂。

之前看到一个电路,关机通过单片机的IO来做的 。

你说的这个电路,论坛里面就有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由TPS54331供电,Q2导通后,D8使D5不导通

按下开关,由於 D5 的阳极电压一定高於 D8 的阳极电压, ...

感谢大神的讲解

网友M:
纯硬件开机电路,Mark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纯硬件开机电路,Mark一下

哈哈,赶紧收藏以后备用吧

网友:
收藏,纯硬件关机!

网友N:
有种掉电自保持1位I/O IC芯片,为什么很少有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有种掉电自保持1位I/O IC芯片,为什么很少有人用?

啥型号呢?

网友:
备用 春风电路

楼主:
春风电路?

网友(2022-02-17):
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O:
这个关机得按多久?

网友P(2022-06-07):
大神!这个电路很实用啊,我google搜索了一圈,发现这个电路比任何一个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关机得按多久?

长按一两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P:
大神!这个电路很实用啊,我google搜索了一圈,发现这个电路比任何一个都好。 ...

不过这样用的确实不多 好多都是软件开关机的呢

网友(2022-07-24):
一般用MCU控制的多。不过如果没MCU,这个电路就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