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单片机到Linux系列博客之七:操作UART

楼主(2019-06-14):
串口是我们实际工作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接口,比如我们在 Linux 下使用的debug 串口, 它用来登录 Linux 系统,输出 log。 另外我们也会使用串口和外部的一些模块通信,比如 GPS 模块、 RS485 等。 这里对 Linux 下串口使用做个总结,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楼主提供的C语言例子似乎没有设置波特率等参数,如何修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提供的C语言例子似乎没有设置波特率等参数,如何修改呢?

赞,说明你认真看了,我本来计划在文章末尾说明下的,时间关系,昨天没弄,今天我把它补充完整,加上波特率设置。

网友:
不错,适合快速了解。

网友:
串口调试好用,谢谢

网友B(2019-09-06):
请问楼主这个用的是哪款开发板?

另外,我在WIN7下系统装了一个虚拟机VMware,然后装了一个Ubuntu的LINUX系统,在虚拟机串添加物理串口1
然后在LINUX下用命令“ echo "HelloWorld!" > /dev/ttyS0”从串口1输出数据,但是始始没有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用的是哪款开发板?

另外,我在WIN7下系统装了一个虚拟机VMware,然后装了一个Ubuntu的LINUX ...

奇怪,接了一个 CP2102 的USB转串口,然后同样的操作,就有数据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奇怪,接了一个 CP2102 的USB转串口,然后同样的操作,就有数据输出。

见鬼,WIN7下的串口1 对应的竟是ttyS1,吐血,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这个用的是哪款开发板?

另外,我在WIN7下系统装了一个虚拟机VMware,然后装了一个Ubuntu的LINUX ...

我用的nuc972开发板,你这种方式我没用过,可以换用microcom或者minicom指令试试

网友(2019-10-27):
追到半程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19-11-26):
引用 网友B:
见鬼,WIN7下的串口1 对应的竟是ttyS1,吐血,可以了

怎么查询处理  COM1 对应的是TTY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