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那种线序交叉的FPC软排线卖?

楼主(2019-06-14):
  同事把液晶的脚顺序搞错了,20脚变成1脚     1脚变成了20脚 .....  现在需要打补丁,不知道有没有那种两头触点顺序是交叉的FPC软排线(20Pin 0.5mm间距) 。

网友:
把线扭过来用?

楼主:
拧着  太难看了

网友:
同向换成反向,反向换成同向

网友A:
不可能有把,FPC软排线就像单面PCB一样,怎么能走交叉线?

网友B:
FPC 有两种线啊,一种同向 另一种是反向直接,刚好相反,座子也有上接下接。。。

网友:
反向的线不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PC 有两种线啊,一种同向 另一种是反向直接,刚好相反,座子也有上接下接。。。 ...

是的,刚刚也是想到这个办法 , 加一个转接板 和 反面触点FPC 线

网友:
常用的FFC都是A型的,要反一下线序就要用B型的,当然,那两个接触点不在一个面上,想不扭线就得扭板子,要么自己画板去做FPC

网友:
自己找个做FPC得  画个就行了。

网友:
ffc可以折的,正反翻一下,再折反一下就不用再转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有把,FPC软排线就像单面PCB一样,怎么能走交叉线?

有双层的FPC排线。线通过过孔走交叉的

网友:
做错过两次,后面都是把线扭过来用的,一直想找这种线

网友:
你需要购买AB面的线就行

网友:
不是FSMC总线,改代码吗?

网友:
FPC不怕折的. 笔记本键盘的排线折成180度, 还天天压

网友:
上接口,下接口。同向,反向。还搞不定,自己重画pcb.定制fpc价格高

网友:
19楼正解, 完全用不着做什么转接板.

网友:
折90度…再回头折…再90度…线序就反过来了

网友:
fpc座反过来焊就ok了,可靠性差点

网友:
JLC 5元PCB做转接

网友:
有正反两面的FPC排线,刚好相反

网友:
A对B就行了。座子都有上,下接之分

网友:
换坐子,上接换下接,下接换上接就行了

网友:
用反过来的fpc插座就好了,不行的话,弄个转接板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