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传输3路1080p h264是否可行?

楼主(2019-06-14):
请问一下,我准备在usb3.0的接口上接3个1080p h264的摄像头,每个的码率大约为5Mbps,能带的动吗?
怎么判断?谢谢。

板子上现在只有1个USB 3.0的接口,我如果使用USB3.0的Hub扩展出来,接上3个USB摄像头,这样的方案是否可行?

是否数据量太大,跑不动?

如果每个码率为5Mbps的话,那么3路是否就为5*3=15Mbps,USB3.0跑这个很easy吧?
这样计算没问题吧?

请赐教,谢谢。

编辑原因:增加请教的内容。

网友:
直接买来试试就知道,我估计是可以的

网友A:
从带宽来计算,完全没问题...
实际效果还是要验证一下

网友B:
usb3可以提供400mb+的有效带宽,然而使用usb2设备会掉到40mb的峰值带宽(不兼容usb3)。你可以试试,悬。摄像头有最小带宽配置,低于这个带宽系统会不让打开。

楼主:
USB3.0实际传输速率大约是3.2Gbps(即320MB/S),理论上的最高速率是5.0Gbps(即500MB/S)

减半使用的话,假设为160MB/s (320MBps/2)
那么 我接3路摄像头,平均每一路可以使用160/3=53MBps

实际中,每一路的码率设置为12Mbps,是不是已经足够 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3可以提供400mb+的有效带宽,然而使用usb2设备会掉到40mb的峰值带宽(不兼容usb3)。你可以试试,悬。 ...

您的说法我感觉挺对的,如果我在usb3.0的接口上接的是2.0的设备(摄像头往往都是2.0的),会导致最高带宽被限制,那可就麻烦了。

网友:
那些直播设备 HDMI采集, 貌似可以做到   4K  30fps录像。 所以理论上你的也可以吧, 4K=4个1080p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3.0实际传输速率大约是3.2Gbps(即320MB/S),理论上的最高速率是5.0Gbps(即500MB/S)

减半使用的话, ...

H.264码率单位是比特每秒,你算着算着就把USB 3.0的5Gbps变成320MB/s字节每秒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说法我感觉挺对的,如果我在usb3.0的接口上接的是2.0的设备(摄像头往往都是2.0的),会导致最高带宽 ...

低速端口內部會自行消化,不會影響主通道。

网友C(2020-09-06):
引用 网友A:
从带宽来计算,完全没问题...
实际效果还是要验证一下

想请教一下,现在我有一个摄像头,像素点是640x512,一个像素点是14位的数据来表示,怎么计算传输一帧数据所需要的带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一下,现在我有一个摄像头,像素点是640x512,一个像素点是14位的数据来表示,怎么计算传输一帧数 ...

14位数据 一样用 16bit 存储呀,前面或者后面空2位,不然你要编码,麻烦的。14bit 用16bit 效率还不错了,之前  10bit 用 16bit 才是浪费带宽。

网友:
引用 网友D:
14位数据 一样用 16bit 存储呀,前面或者后面空2位,不然你要编码,麻烦的。14bit 用16bit 效率还不错了 ...

用16bit那一帧数据需要的带宽是多少呀?怎么计算呀?有相关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