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bsmt到底有多少管装料需要贴片,如果有把型号列出...

楼主(2019-06-14):
1)管装料IC不好贴片,那些厂家为什么要做管装料?
2)你有那些管装料需要贴片的,请把型号列在下面(我们评做一下,很有可能买一台编带机回来,把管装料重新编成编带料来进行贴片)

网友:
关键是一管装不了几片,cs553x说原装是管装的,立创上面的是有人打编带的?

网友A:
只打算买一台编带机?各种各样封装的SOP产品,一台编带机不够哦

网友:
看来嘉立创要把封测厂的活都包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打算买一台编带机?各种各样封装的SOP产品,一台编带机不够哦

一台不够?

网友B:
厂家为什么不做编带的,这个不太清楚,目前我用到的STC和WCH的SOP封装的都是用的管装,好像WCH的CH340G也是管装,这个在基础库里,不知SMT怎么处理的。另外CH340C,CH340N这些就因为不支持管装上不了了。有时需要少管脚的单片机,基本上就SOP可选了,像STC的STC15F10X等SOP都是管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为什么不做编带的,这个不太清楚,目前我用到的STC和WCH的SOP封装的都是用的管装,好像WCH的CH340G也是 ...

单片机的话,是因为要烧录程序吧,所以不能编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厂家为什么不做编带的,这个不太清楚,目前我用到的STC和WCH的SOP封装的都是用的管装,好像WCH的CH340G也是 ...

估计是为了和插件共享包装材料嘛

网友:
除了上编带设备,另一条路不知行不行得通,理论上能上到SMT项目里,对厂家来说,无疑是有推广效果的,当有人提出需要某个管装料时,让厂家出货给SMT用编带包装的,如果厂家不愿意,自然就会被愿意的竟争对手替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的话,是因为要烧录程序吧,所以不能编带

应该是一方面,加上一般SMT都用震动飞达可以支持,所以慢慢延续下来了,像CH340这些不是单片机,厂家也一直用的管装。

网友:
引用 网友C:
JLC 现在做的很不错,但是也不要太高估其他人对它的评价。

这本身不算是无理的要求,只是一直没有人提出改进,所以厂家也就一直照常包装了,丰富包装无疑也是增加竟争力,不止JLC,应该是所有SMT都喜欢编带的。

网友:
另外,如果JLC上编带设备,建议收费,例如基础库,扩展库,需额外加工的库,这样客人有动力选择不需要额外加工的替代。

网友:
既然没人列出,那我列一个:STC15W408AS-SOP28,这个管装料我需要贴片

网友:
我也列一个 CS1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