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受!两年不到,现场陆续坏了50多块STM32的板子。芯片发烫

楼主(2019-06-14):
从现场处理、退回来的板子堆了一大箱子,出现硬件损坏的几乎都集中在STM32F103RCT6和W5500两颗芯片上,板子表面上看起来就像新的一样,但实际上那两颗芯片其中之一短路了,一般不同时坏,哪个发烫换哪个就好了。
仔细看板子,发烫的板子上,5V转3.3V的LDO芯片AMS1117的引脚与焊盘处,有点发黄,这是由于后级短路导致电流大,发热严重而导致。板子其他的地方看起来几乎全新状态。
板子的焊接状况非常良好,这里不得不赞美嘉立创的伟大贡献,一点瑕疵都没有。半成品板到手后,焊上功率电感、端子、继电器就完事了。
请教大家,在做stm32的板卡设计上,需要一些特别的保护吗?以前用51、MSP430、PIC单片机真的是从来没操心过芯片。现在看到STM32都提心吊胆。

网友A:
估计IO口没有保护引起的。
X3接什么?

网友:
485处隔离了吗?

网友:
感觉这个板子画的着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IO口没有保护引起的。
X3接什么?

X3引出的排线长14CM,接到电源板上,IO口对接着电源板上的74HC244芯片,IO口选用的是STM32中5V耐受的GPIO

网友B:
兄弟,一眼看到你铺铜有问题呢,继电器大电流开关端的铜都到GND上面了。估计也就20-30mil样子。  别的地方估计问题也有不少。

楼主:
485没隔离,放了不少TVS。
485和网口二选一,接了网口就不接485口。接了485口,不接网口。
用485的话线路很短,不到1米,接到无线数传电台模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一眼看到你铺铜有问题呢,继电器大电流开关端的铜都到GND上面了。估计也就20-30mil样子。  别的地方 ...

怪我前面没交代清楚,继电器那边没有强电,是5V的弱信号。继电器驱动那一边和网口通讯这一边是隔离的,通过磁耦合器通讯。继电器驱动是stm32f103c8t6来做,一直没出问题。

网友:
大哥电路图你也没有,靠意念给你分析吗

网友C:
发热是什么外设坏了,有的时候程序还能运行,但是串口什么的坏了,芯片就发热,温度会越来越高

网友D:
STM32我也碰到几片了,电源短路,STM32F103VC的

网友:
你这个怎么使用了两个MCU啊。从板子的资源来看好像就是一些通信接口···

网友E:
电源是多少V输入的?特别是1117前边是多少V?. 我觉得损伤原因十之八九在电源上边.一个过冲过去.杀伤力超群.

网友F:
一个可能性是,1117输出电压不稳(过高或尖峰),导致芯片内部击穿短路发热,可以解释两个芯片都有可能损坏
个人习惯,1117输入端必有电解,输出端有条件也上电解

网友:
不贴电路图怎么分析?  话说你这电路图也没什么技术含量   不需要保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是什么外设坏了,有的时候程序还能运行,但是串口什么的坏了,芯片就发热,温度会越来越高 ...

遇到过有少数几例发烫还能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我也碰到几片了,电源短路,STM32F103VC的

说明stm32内部的各种保护措施欠佳,我目前视STM32为民用级产品。

网友:
我觉得X3出来的线应该隔开,信号用10K电阻或带ESD缓冲芯片,电源用TVS管。以前我也遇到过STM32的IO接电源板信号线,导致IO口损坏的情况。

网友:
估计电路设计问题,很大可能是芯片IO过压过流栓锁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源是多少V输入的?特别是1117前边是多少V?. 我觉得损伤原因十之八九在电源上边.一个过冲过去.杀伤力超群. ...

电源5V通过排线输入,为了贴片方便,AMS1117两侧没有上电解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个可能性是,1117输出电压不稳(过高或尖峰),导致芯片内部击穿短路发热,可以解释两个芯片都有可能损坏 ...

电源5V通过排线输入,为了贴片方便,AMS1117两侧没有上电解电容,用的是几个22uF的1206电容并联。
这个地方我重视一下。

网友G:
我也感觉电源问题可能比较大,不知道楼主电源入口啥样,工业现场电源啥情况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感觉电源问题可能比较大,不知道楼主电源入口啥样,工业现场电源啥情况都有 ...

我发现过几片第一次上电就坏的。看来是要好好查查电路了

网友:
1117不知道。HT7533的上电冲击我是领教过,也是嘉立创贴片的。

网友:
我觉得LPC系列的耐操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5V通过排线输入,为了贴片方便,AMS1117两侧没有上电解电容,用的是几个22uF的1206电容并联。
这个地 ...

加电解电容相对于你上面的陶瓷电容会有那些改善?

网友:
单片机IO如果接外部的,比如ADC采集之类的,都要加TVS或串电阻,以前有遇到,后来检测是IO口导致单片机损坏短路。

网友H:
我估计是1117 的问题,有的厂家的1117在用纯陶瓷滤波电容时,会发生过冲现象,就是一开机输出电压会突然超过3.3V,过得几百毫秒后才慢慢跌回3.3V。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stm32内部的各种保护措施欠佳,我目前视STM32为民用级产品。

STM32F系列虽用量不多,但至今也有几十K了,但出现这种问题没有碰到。
这是一款大量生产的大厂产品,几乎不会出现你想象的那个问题,九成九以上是你的设计与生产问题。没有你的产品资料与实物,外人只能概略性地提出建议,基本是猜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估计是1117 的问题,有的厂家的1117在用纯陶瓷滤波电容时,会发生过冲现象,就是一开机输出电压会突然超 ...

这么多回复里提到1117,不得不重视。

网友:
还是5v的单片机耐操

网友:
应该是设计问题,公司用了这么多stm32,除了调试短路烧了的,就没有了,emc端口打静电都没事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估计是1117 的问题,有的厂家的1117在用纯陶瓷滤波电容时,会发生过冲现象,就是一开机输出电压会突然超 ...

有这事,哪个厂家的不会有这个问题?

按理说LDO输出端不应该并大电容才对,据说输出端电容太大会影响LDO电压调整,对稳压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多回复里提到1117,不得不重视。

我不是1117,我是用的金升阳的隔离电源模块直接给STM32供电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有这事,哪个厂家的不会有这个问题?

按理说LDO输出端不应该并大电容才对,据说输出端电容太大会影响LDO ...

以前坛子里就有贴子提过的,某些厂家的三端稳压在用纯大容量陶瓷滤波时,会有很大机率发生振荡。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7%E7%94%B5%E5%AE%B9
12楼

网友J:
几乎可以肯定发热来自IO闩锁,但何来这个问题就得查信号了,一般是信号电压超过vcc太多,或者vcc不稳,或者vcc加载之前信号就有强电压进来了

网友:
也遇到过,后来查出来是DC/DC的问题,用手一摸DC/DC,STM32就发热。
果断换了其他厂家的DC/DC

网友K:
线性LDO的输入和输出端一般都各弄个100uF电解电容。可以用示波器看看电源的启动尖峰值和纹波

网友:
楼主用示波器看一下1117的输出开机波形应该就能看到问题了,电源如果纯粹用贴片陶瓷的,很容易出现过冲,一般这个过冲跟什么牌子的LDO关系不大,输入如果通过长线引入电源的话,会很严重

网友:
1:你的板子左边是C8T6,BL右边RCT6?   2:左边使用DCDC先降压,再1117稳到3.3V? 而右边直接接外部5V过1117稳到3.3V?这样的话,扛输入高压能力左边比右边好多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线性LDO的输入和输出端一般都各弄个100uF电解电容。可以用示波器看看电源的启动尖峰值和纹波 ...

1、弄大容量电解电容,可能吸收过冲电压,解决过冲问;
2、但那些LDO的器件手册,都没有说要很大电容,那是LDO的厂商不重视,还是认为他们的LDO不需要?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13156-1-1.html

网友M:
我也遇到过,用的TPS54331,莫名其妙坏了

网友:
两年了,坏的不多。

网友:
问题多多啊。
1、前面他们提到的1117的问题,这种LDO的输入输出最好加大点的电容。记得,最好输入也要就近加大点电容。
2、看上去铺铜间距太小了,最小也得15-18mil。
3、一些基本规则还是要用的,比如485的A、B这可是差分信号,走线一点差分的样子也没有。
4、退耦电容,你的C40和C42,几乎起不到退耦的作用。
。。。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也遇到过,用的TPS54331,莫名其妙坏了

那算起来,用dc-dc的有坏过,用ldo的也有坏过。。。。那是什么做怪呀?

我的stm32也有坏过,呵呵,有些是直接的短路,有些是发热,但是大部分功能还是正常在跑,郁闷了。。。。

网友N:
还有,RJ45的外壳最好是用1000V/2000V的电容跟GND隔离一下。当然,ETH也得考虑差分。看上去,继电器用2008驱动的,也得加二极管保护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N:
还有,RJ45的外壳最好是用1000V/2000V的电容跟GND隔离一下。当然,ETH也得考虑差分。看上去,继电器用2008 ...

弱弱问下,这些2003,不是有内置续流二极管了吗?还要再加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1、弄大容量电解电容,可能吸收过冲电压,解决过冲问;
2、但那些LDO的器件手册,都没有说要很大电容,那 ...

那是他们的测试条件太过美好

网友O:
1. STM32在哪里买的?曾经碰到STM32发热,VCC和GND之间电阻非常小,同样的板子,换了芯片供应商后就好了,怀疑买到劣质假货
2. 老工艺1117确实有电容问题,换SPX1117,封装一样,明确支持陶瓷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L:
弱弱问下,这些2003,不是有内置续流二极管了吗?还要再加吗?

是我失误。核实了2003和2008,内部确实有二极管。

网友P:
从丝印看,你用的是AMS1117,而且是JLC SMT的,证明确实是AMS产的1117,根据数据手册规定:
Stability
The circuit design used in the AMS1117 series requires the use of
an output capacitor as part of the device frequency compensation.
The addition of 22uF solid tantalum on the output will ensure
stability for all operating conditions.
When the adjustment terminal is bypassed with a capacitor to
improve the ripple rejection, the requirement for an output
capacitor increases. The value of 22uF tantalum covers all cases
of bypassing the adjustment terminal. Without bypassing the
adjustment terminal smaller capacitors can be used with equally
good results.
To ensure good transient response with heavy load current
changes capacitor values on the order of 100uF are used in the
output of many regulators. To further improve stability and
transient response of these devices larger values of output
capacitor can be used.
要用ESR较大的电解电容才能够使LDO环路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O:
1. STM32在哪里买的?曾经碰到STM32发热,VCC和GND之间电阻非常小,同样的板子,换了芯片供应商后就好了, ...

你的第二点建议非常有价值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从丝印看,你用的是AMS1117,而且是JLC SMT的,证明确实是AMS产的1117,根据数据手册规定:
Stability
The  ...

的确是AMS1117,看来不能享受smt的便利,要手补电解电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AMS1117,看来不能享受smt的便利,要手补电解电容了。

换支持低ESR的陶瓷电容的1117就可以了,如大家说的SPX1117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AMS1117,看来不能享受smt的便利,要手补电解电容了。

电解电容也有贴片的,了解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是AMS1117,看来不能享受smt的便利,要手补电解电容了。

AMS1117,,印象中最先接触的就是ams,难道被后来的spx1117赶超了?

网友:
楼主的板子画的太着急 ... MCU 旁边就没有看见像样的去耦电容。

继电器的驱动线圈电流和反向电动势很猛的,附近的电源也需要放一点大电容吸收。

估计就是其他兄弟说的阀锁效应,导致 MCU 电源脚烧毁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J:
几乎可以肯定发热来自IO闩锁,但何来这个问题就得查信号了,一般是信号电压超过vcc太多,或者vcc不稳,或者 ...

IO闩锁+1,

不同电压上电顺序是有影响的,而且不是每次保证固定重现,很容易被忽视.

网友:
X3出来的IO,最基础的要加电阻,看那也没有电阻

网友:
鉴定完毕,和i/o没关系,要么是没加TVS,要么加的不合理,供电有尖峰电压过来,ldo稳不住,加什么TVS以及后级耐压怎么设计?经验

网友:
mark一下,stm32,ldo,以后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Q:
IO闩锁+1,

不同电压上电顺序是有影响的,而且不是每次保证固定重现,很容易被忽视. ...

真是娇贵啊

网友:
1117对电容esr有要求的,陶瓷电容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坛子里就有贴子提过的,某些厂家的三端稳压在用纯大容量陶瓷滤波时,会有很大机率发生振荡。

https: ...

你给出的链接很有价值,感谢!

研究一番后,决定:
在5V转3.3V电源LDO方面,既要处理好可能存在的过冲问题,又要享受到嘉立创SMT的便利,并且不想用扩展库里的SPX1117(加钱、费时间)。所以还是保留AMS1117,不换成电解电容,继续用大容量陶瓷电容,但是在大陶瓷电容那里串联1欧电阻,等效加一点ESR,避免过冲。

网友:
非常有用的信息,学习了

网友:
两个芯片都有烧,那应该比较肯定是上一层电源问题。

网友:
你也可以看下STM32F103RCT6和W5500的连接管脚有没有同时设为输出的可能

网友:
我用的1117前面一个100uf的电解后面一个贴片电容,有几十w片吧,没说有坏的。

网友:
示波器检查下电源纹波看看,

网友:
一般1117之类的LDO输出端我会加一个10uf/16V的钽电容, 没有出过问题. 现在3.3V的LDO我用的是RT9193, 就是看中它进出都可以用陶瓷电容, 也没有出过问题! 仅供参考

网友:
前面的没关系,主要是后面的陶瓷电容,可以串电阻试试,前提是板子要够大,因为电阻也不可能太小的,最小也要1206吧。

网友:
开发时电源或接口有没有过EMC,群脉冲、冲击、静电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stm32内部的各种保护措施欠佳,我目前视STM32为民用级产品。

不要怀疑STM32   stm32肯定没有这么差的,我们都把stm32用到电机驱动上,电机一启动那干扰大的吓人,但是stm32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R:
引用 网友P:
从丝印看,你用的是AMS1117,而且是JLC SMT的,证明确实是AMS产的1117,根据数据手册规定:
Stability
The  ...

这上面写的没有说是钽电容,你说的电解电容怎么理解?

网友S:
我的也是STM32F103+W5500,返修率大概在5%左右,现象的跟你的差不多,5500发烫或者103发烫,从退回来的看,很明显网络变压器到网口之间的电阻有烧的痕迹,由于我的板子基本都是放在高山野外,容易遭雷击,所以基本上也无解,只有返修回来修好了再发给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的也是STM32F103+W5500,返修率大概在5%左右,现象的跟你的差不多,5500发烫或者103发烫,从退回来的看, ...

我的这个东西差不多也在户外,安装于仓库外墙面。有没有考虑用防浪涌的网口模块?我看到淘宝上有那种电源和网口集成防浪涌的模块。

网友:
这个组合,我们也用过,没啥问题。LZ,把电源部分发来一起分折下

网友:
损坏的IC,有没有检查一下IO口对地,或者对电源,有没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T:
单片机引脚短路,有一个可能是引脚配置为推挽方式,在特殊情况下将电源正负极短路了。例如单片机和另一个芯片通信,放另一个芯片引脚拉低,单片机正好推挽拉高,这样就烧了芯片了

网友:
在单位可以测吗,我觉得不是电源问题,就是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T:
单片机引脚短路,有一个可能是引脚配置为推挽方式,在特殊情况下将电源正负极短路了。例如单片机和另一个芯 ...

我也一直觉得有这个概率~~

然后他们的经验是串联10K电阻之类的,防闩锁,也可能歪打正着也防了这种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上面写的没有说是钽电容,你说的电解电容怎么理解?

“22uF solid tantalum”:22uF固态钽电解电容器
钽电容也是一种电解电容。铝电解电容一般比钽电容ESR大,但使用时需要注意ESR不能太大,有一定范围的,具体以数据手册为准。
可参考TI官方的文档:
文档中最后两个图可以说明有的LDO选择陶瓷电容会使输出振荡:

网友U:
不过有一点,两年了,楼主一直都没分析原因,结合楼主画的板子,是懒吗?还是什么

网友:
应该不是STM32本身的问题 多查查电路设计、保护跟使用环节是否出问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还有,RJ45的外壳最好是用1000V/2000V的电容跟GND隔离一下。当然,ETH也得考虑差分。看上去,继电器用2008 ...

2008加二极管就是脱裤子放屁

网友:
不查下dc-dc吗?

网友V:
楼主提到主要坏的是W5500和rct6 然后又提到网口和485不同时用 那么我想了解下 单独坏RCT6的板子是只使用网口的,还是使用网口和485的都有坏 可以考虑会不会是网线上引入的问题

网友:
还是那句老话,电源很重要!

网友:
通信中的外部环境也很难处理

网友:
Stm32批量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样板调试时经常出现芯片电源短路,估计是频繁插拔调试端口,浪涌或静电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提到主要坏的是W5500和rct6 然后又提到网口和485不同时用 那么我想了解下 单独坏RCT6的板子是只使用网 ...

485通讯和网口通讯不同时使用,板上有个跳线帽,不接就是网口通讯,戴上跳线帽就把W5500的使能脚拉低,让其不工作,数据收发只走485口。
485模式时情况确实好得多,一般485口引线1米左右到无线数传模块上。
少数应用中,引线100米到电脑主机上,在这种情况下坏过板子。
网口通讯是这个板子致命的应用

网友:
3.3V电源,如果电流不是很大的不得已需求下,尽量避免1117,这货要求苛刻!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不过有一点,两年了,楼主一直都没分析原因,结合楼主画的板子,是懒吗?还是什么 ...

嗯,既有懒,还有对stm32的侥幸心理。第一年内坏10来个时,看作是个例,今年累计到几十个时,才想到亡羊补牢。

网友:
引用 楼主:
485通讯和网口通讯不同时使用,板上有个跳线帽,不接就是网口通讯,戴上跳线帽就把W5500的使能脚拉低,让 ...

那很有可能是网口没有加esd 雷击浪涌处理造成的 通过网线耦合了外部的雷击浪涌 或者 插拔的时候造成的ESD问题

网友:
STM32 外露IO口,如果不特殊保护,插拔多了必坏。

网友W: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加工完直接就是短路的。一直没找到什么原因。

当时怀疑是芯片的问题,现在看,你的应该是JLC的货源,那就是说芯片货源问题排除,那就板子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加工完直接就是短路的。一直没找到什么原因。

当时怀疑是芯片的问题,现在看,你的应该 ...

这样坏板子我能接受,至少出不了厂,最不能接受的是在现场运行半年开始、一年左右陆陆续续出现这种毛病。

网友:
问题多在与外部连接的端口上,电源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