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43 USB MIC interface 不响应set interface命令的问题?

楼主(2019-06-14):
我使用阿波罗STM32H7开发板的USB audio例程修改增加了MIC和HID接口程序:
1. USB枚举成功;
2. USB audio Playback 和 HID功能都OK;
3. USB audio mic 接口不响应 set interface的命令;
4. 使用 bushound 抓取的数据截图如附件,这可能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问题?
USB Audio MIC接口不响应set

楼主:
使用keil的debug功能,可以确认MCU收到了set interface命令,并记录了alt setting数据,但接口功能未生效。

楼主:
进一步debug发现是MCU在收到set interface命令后,MIC的端点1无法产生in中断导致,这里需要对USB 的in端点额外配置什么吗?

楼主:
问题解决了

网友:
STM32H743支持USB高速模式吗?内置高速PHY吗

网友:
H7 内置PHY 只是全速PHY 高速PHY需要外接

网友:
STM32f722,STM32f723 内置高速PHY吧,不知道性能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