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的DMA可以实现将pa1电平取反后让pa2输出?

楼主(2019-06-14):
就是读取pa1的电平,取反后,给pa2输出,不需要cpu的干预
可以吗?速度会很快不,比中断处理速度要差不多吗?

修改:没写完,手抖就发出去了

网友:
一个输入一个输出,需要2个DMA,两个dma不会自己配合干活的,怎么样都要cpu参与,如果要速度快,那cpu跟直接读再取反写一样,都要累死

网友:
外置一个非门

楼主:
好吧,原本是io口有多的,想偷点懒!

网友A:
可以尝试一下,思路:利用bitband位带功能,把输入的位带映射到输出IO的复位寄存器的位带映射区。DMA配置成M2M模式,定时器触发或者软件触发DMA

编辑:仔细想想好像没法做,复位寄存器只能复位不能置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尝试一下,思路:利用bitband位带功能,把输入的位带映射到输出IO的复位寄存器的位带映射区。DMA配置成 ...

位带不是真实内存  是逻辑映射的  怎么用dma

网友:
直接外置硬件来实现多好

网友:
ATMEL 的ARM 的IO可以配置 成与门,或门、。。。触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位带不是真实内存  是逻辑映射的  怎么用dma

bit-band是由BusMatrix来实现的一个虚拟地址,对于总线主机来讲这个地址起始是可以跟普通地址一样操作的。
可以理解为,在主机眼里,这一块内存是真实存在的
对于stm32f1来讲,DMA作为主机对APB总线的访问会经过BusMatrix-->AHB总线,所以也可以访问位带区
参考:CM3权威指南CnR2 P102 BusMatrix

不过用DMA+bit-band确实没法实现楼主想要的效果

网友:
中断、或者有一个非门芯片

网友:
位带实现不了的,最快就是双边沿触发中断,取反输出,如果你频率很高就还是改版吧!

网友:
还是非门好,单片机死了怎么办?而且dma是很重要的资源。

网友:
nordic的芯片有个ppi功能,可以实现楼主的想法,楼主要不换个mcu吧

网友:
要是愿意再费一个定时器的话可能可以用PWM做出来……速度就快不到哪里去了

网友:
三极管翻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