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AES小工具

楼主(2019-06-14):
最近在调一个需要AES-ECB-pkcs7padding加密解密的程序。
网上找源码费了半天劲,又去验证是否可用又费了半天劲。
原因在于:网上找到的在线进行AES加密解密的网站,输入的ASCII码,而单片机输入输出全是HEX 16进制。导致一直认为源码不对。

而这个小工具便可解决此痛点,明文、密文、密钥均是输入的16进制。且提示输入了多少byte。
可选ECB、CBC加密方式
可选zero padding/pkcs5padding/pkcs7padding等填充方式。
可选文件输入。
还有个CMAC按钮, 没用过。

感觉小软件挺好用。帮了大忙,想支持作者,全页面没有提示作者信息,只有左下角有个要设置主页的按钮广告,但是被浏览器拦截了,没法设置。

发出来,希望对用到的人有用。

网友:
不错,有用的。以后验证更加方便了

网友A:
Linux 下一條命令就能搞定。。。
我很久之前簡單寫的加解密文件的腳本,方便用任意長度字符串做密碼:

duke@duke-pc ~ $ cat aes2
#!/bin/bash
echo "Usage: $0 passwd input out [-d]";

echo "passwd: $1";
KEY=$(echo -n "$1" | sha256sum)
KEY=${KEY:0:64};
echo "KEY: $KEY";
IV=$(echo -n "$1" | md5sum)
IV=${IV:0:32};
echo "IV: $IV";

echo "in: $2";
echo "out: $3";
echo "addition: $4";

echo "processing...";
openssl enc -aes-256-cbc -nosalt $4 -K "$KEY" -iv "$IV" -in "$2" -out "$3"

网友:
收藏了,加密的时候能用到

网友:
很实用的小软件,用什么语言编写的?

网友:
很喜欢这样的小工具

网友B(2019-11-27):
引用 网友A:
Linux 下一條命令就能搞定。。。
我很久之前簡單寫的加解密文件的腳本,方便用任意長度字符串做密碼:

请教一下,AES要求被加密的数据长度是16的整数倍,这样的话,我任意一个文件例如一个word文件,我想用AES加密,不足的部分我补0,这样的话,解密出的数据事实上是多了几个0的,改如何还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AES要求被加密的数据长度是16的整数倍,这样的话,我任意一个文件例如一个word文件,我想用AES ...

自動補 0 和自動去掉 0 的,是一個標準協議,一樓也有提到:pkcs

加解密可以參考這個腳本,改了一下傳參:
https://github.com/dukelec/cde/blob/master/tools/ae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動補 0 和自動去掉 0 的,是一個標準協議,一樓也有提到:pkcs

加解密可以參考這個腳本,改了一下傳參 ...

感觉这种方法有点问题,补0好说,去掉多少0就不好搞了不一定能去掉末尾的全部的0,例如word文件,我随机打开了三个,后面本身就有几个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种方法有点问题,补0好说,去掉多少0就不好搞了不一定能去掉末尾的全部的0,例如word文件,我随机 ...

不管有没对齐,都补,索性多补点东东,即补充的里面增加补了几个BYTE的信息,解密后,根据这个信息截除掉就还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管有没对齐,都补,索性多补点东东,即补充的里面增加补了几个BYTE的信息,解密后,根据这个信息截除掉 ...

是的,我现在就这么搞的,没办法,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什么更好的通用的解决办法

网友(2020-04-13):
回头再看这个帖子,感觉我好sb,不认真看帖,楼主就给了填充的解决版本

网友(2022-01-13):
感谢,今天用到了。

网友(2022-02-19):
楼主,我点了Encrypt怎么没一点反应

网友:
找到问题了,是因为我这里的初始向量是8字节的,初始向量8字节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