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新版的树莓派3B+没有外接天线插座?怎么解决外接天线问题?

楼主(2019-06-15):
如图。

上面是之前我买的3B版本,原装版上焊有天线座。(左下角)。  注意:3B早期的版本,是没有这个座的,但有焊接位置,可以自行补焊上去。

现在3B+版本,没有天线座,而且,连焊接的地方都没有了!

工控机器大都是金属外壳的啊!

网友A:
底座估计焊不了,可以用SMA转接

来源:http://tieba.baidu.com/p/581574684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座估计焊不了,可以用SMA转接

问题来了:天线内圈是要刮开细走线,焊线在上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来了:天线内圈是要刮开细走线,焊线在上面?

按照帖吧上的表述:刮掉绿油,露出铜皮,上锡焊线,外层屏蔽线接方形焊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帖吧上的表述:刮掉绿油,露出铜皮,上锡焊线,外层屏蔽线接方形焊盘 ...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但这看起来不像官方的解决方法,尤其方形焊盘已经准备了,难道天线内圈还要焊到细细的走线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但这看起来不像官方的解决方法,尤其方形焊盘已经准备了,难道天线内圈还要焊到细细 ...

方形焊盘应该只是测试用的

官网上大概看了一下,不支持外接天线,跟FCC认证和成本有关。

https://www.raspberrypi.org/blog/raspberry-pi-3-model-bplus-sale-now-35/#comment-1414933

https://www.raspberrypi.org/blog/raspberry-pi-3-model-bplus-sale-now-35/#comment-14150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形焊盘应该只是测试用的

官网上大概看了一下,不支持外接天线,跟FCC认证和成本有关。

有看到带天线座的3B版本会继续生产吗?

不会出来3B+后,就停产3B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看到带天线座的3B版本会继续生产吗?

不会出来3B+后,就停产3B了吧?

官网3B页面指向的TB店铺: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7525039334

特别定制树莓派3B外接天线版本,移除板载陶瓷天线,增加SMA座,可用于天线连接(天线需要额外购买)

可以问问卖家3B的生命周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3B页面指向的TB店铺: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7525039334

下面这句话你是在哪里转载的?

“特别定制树莓派3B外接天线版本,移除板载陶瓷天线,增加SMA座,可用于天线连接(天线需要额外购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这句话你是在哪里转载的?

“特别定制树莓派3B外接天线版本,移除板载陶瓷天线,增加SMA座,可用于 ...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7525039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