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多层板将提供TG=155的板材服务!

楼主(2019-06-15):
随着板子越来越密,过孔以过孔之间的间隙越来越小,对于板材的要 求越来越高,所以对材料要求越来越高,为此嘉立创将提供TG=155的中TG板材为多层板收费服务!
一:中TG做四层板以普通TG有那些差别,多了那些成本:
1)钻孔:中TG必须用新钻钻咀效果更佳(一般钻咀能磨4次),因为太硬)
2)压合时间:普通TG=135的只需要压合110分钟,而中TG=155的必须压合150分钟
3)TG=155的板材比TG=135的成本高20%左右
二:中TG的有那些好处:
1):防潮性好,存放期会更长,像焊接都知道,板子时间存放久了,一般要先烤一下再SMT,不然的话可能铜皮会鼓包,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板材内也有一点的水分,如果碰到剧烈高温会产生水汽让大面积铜皮鼓包,而中TG变现就更佳!
2):防灯芯效应,这个词对于客可能不懂,看下图,就是两个过孔之间太近,一般的话过孔以过孔之间的间隙板材工厂普通的不能小于12MIL,而中TG不能小于10MIL,而事实上大量的都有超,过孔以过孔太近会生什么呢,因为板材有玻璃布,在钻孔的时候会有一些拉伤,两个过孔之间你拉一点我拉一点就形成了灯芯效应(客所说的微短)如下图
而中TG因为硬,板材内的成份不一样,又加上用新钻咀能有效的防范防灯芯效应
三:后续对于难度高的多层板,过孔间间隙太密,嘉立创会强制客选择用中TG板材生产!

TG:(玻璃化转变温度Tg是材料的一个重要特性参数,材料的许多特性都在玻璃化转变温度附近发生急剧的变化)

网友:
没看明白,是tg135贵还是tg155贵?

网友:
高TG的贵吧,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对一些面积比较大的多层板 特别四层容易变形有好处。

网友A:
怎么选,系统做好了吗,以后都做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选,系统做好了吗,以后都做这种。

很快上线

网友:
价钱如何?层厚配置是否由变化?能否公布下新板的高频衰减特性?

网友:
加钱没关系,要支持SMT才好,现在6层不支持SMT挺伤的

楼主:
所以要上多层板的量,不上量成本伤不起,只能不支持,上了量就肯定开放了!

网友B:
啥时候上线TG155的板子呢

网友C:
TG155比现在的贵多少

网友:
又学到一招,不同信号的过孔不要相隔太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时候上线TG155的板子呢

今天正式上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TG155比现在的贵多少

高30元/平方米

网友D:
手机下单,可以吗,在哪里选择TG-15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下单,可以吗,在哪里选择TG-155

要用电脑版下单,现在手机版没有更新最新的功能,后面要重新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