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3寸的屏幕如何固定在PCB板子上面?

楼主(2019-06-15):
如题..
如何固定这个玩意? 用胶水? 用双面胶.
双面胶很厚.感觉贴不牢固

网友A:
3M超薄超粘的双面胶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M超薄超粘的双面胶可以。。

正品 3M 能保证3年不脱落吗?

网友:
用水泥加 502 胶。

网友:
最好整铁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品 3M 能保证3年不脱落吗?

用那种正品3m厚胶带可以保证3年以上。

网友:
有链接吗?

网友:
淘宝搜 4.3 铁框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4#detail

网友D:
如果是通用的4.3寸液晶屏,买个铁的液晶外框比较好,成本4~5块钱,某宝搜 4.3寸液晶屏外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通用的4.3寸液晶屏,买个铁的液晶外框比较好,成本4~5块钱,某宝搜 4.3寸液晶屏外框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d9265615ucCFYs&id=568647174034&ns=1&abbucket=14 ...

感谢.....

网友:
用电焊给焊上

楼主:
卧槽..貌似这个注意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