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焊接平台垫是什么, 防风枪吹坏桌子

楼主(2019-06-15):
白色, 平整, 耐高温,  一般用啥垫子.

网友A:
搞个铁框,PCB放上面吹焊

网友:
马云家有白色的耐高温胶垫

网友:
上网买块电木,吹时再用PCB或铁盒子架空。

网友:
大面积的用防静电桌垫就可以,个人小面积用耐高温硅胶垫

网友:
5mm黑色橡胶垫,关键是便宜。

网友:
硅胶皮子

网友:
垫钢化玻璃,我们有用不完的钢化玻璃
话说前天晚上大半夜,窗户的的钢化玻璃突然自爆,然后持续很长的哔哩哔哩开裂声音,现在还不懂原因。

网友:
直接垫废PCB的有木有,脏了就换一块

网友:
垫玻璃
+1

网友:
白色的那种硅胶皮,3mm厚。

网友B:
电磁炉坏了,把陶瓷板拆下来垫着。

网友:
路边找几块瓷砖就可以。

网友:
嘉立创  做钢网 外面的 硬纸板。  我用热风枪较少。

网友:
嘉立创装PCB板的小纸盒,把板子放纸盒上面,想怎么吹都可以吧

网友:
打样pcb时塑封膜里面的木板。

网友C:
透明胶带用完剩下的纸圈
干活时的手机支架
磕烙铁焊锡
热风枪吹板保护桌子的支架
小小纸圈好多好多用法

网友:
直接搞瓷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个铁框,PCB放上面吹焊

正解

网友:
拿一块空PCB垫底

网友:
耐高温硅胶垫

网友:
我搞了个铁的盒子当平台,是从一起拆出来的电池盒子,钣金折叠很好用

网友:
旁边家装修的时候一个小桌子不要了,征得同意,我把桌面拆了,用热风枪的时候就垫上,不用就取下来放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透明胶带用完剩下的纸圈
干活时的手机支架
磕烙铁焊锡

顶一下。
我以前也喜欢垫一块大PCB在下面,后来一个同事说,那东西吸热,影响吹的效率。
现在小板就用锡线柱,大板就随便支一下。

网友:
我们是用pcb板子垫

网友:
什么也不垫啊, 热风枪怎么能吹坏桌子, 我热风枪调365度,热风枪的枪口都没有变色

网友:
地板砖一块

网友:
拿空PCB垫底, 一块太热, 我直接垫两块空PCB板子,

网友:
找一块木垫着

网友:
瓷砖垫着

网友:
空板,废PCB。

网友:
铁板,那种大的散热片改装

网友:
我吹炸了一块玻璃,5mm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铝块~~~~~~~~~~~~~~

你这得先把大铝块加热了再开工

网友:
用废弃的钢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得先把大铝块加热了再开工

还好的,不信你试试~~~这样板子不会吹鼓起来~~~

网友:
我用嘉立创的钢网的板子,厚实,

网友:
平时就是垫的防静电胶皮,用风枪的时候,上面放一块瓷砖。

网友:
铝合金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磁炉坏了,把陶瓷板拆下来垫着。

电磁 的高晶板  好主意

网友:
瓷砖,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