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小电流浮充做应急电源,镍氢和锂电池哪一种更合适

楼主(2019-06-15):
有个设计需求,需要在外部供电中断后,能以接近1A的电流至少工作5分钟。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供电是不会断的,电池作为应急备用电源
法拉电容的话,算过至少需要100F才行,体积,价格,电源管理都是麻烦
比较理想还是能给小容量电池持续小电流充电,一致保持满电状态,使用寿命最好能有5年以上,这样需求的话,锂电和镍氢,哪一种更合适呢。

网友A:
体积允许的话铅酸电池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体积允许的话铅酸电池还可以

小容量的铅酸电池在手电和电蚊拍上见过,感觉很山寨,这东西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供货商,铅酸体积确实大一些

网友:
ups上大量使用铅酸小电流浮充。正品的松下、汤浅15年寿命品都有、也很可靠

网友:
锂电吧,程序控制周期性半个月放个50%再充满备用。

网友:
长时间浮动充电,首选是铅酸,次选镍氢,锂电算了吧,自放电高,最主要的是,长时间满电存储会大肚子的。

网友:
一定要选锂电的话,浮充电压设为3.8V还可稍微延长一下寿命。

网友:
服务器的阵列卡,防止突然掉电丢失数据的后备电源,长期浮充的。
那个就是镍氢电池,或超级电容。

网友:
锂电池不适合浮充,第一个排除;
镍氢是可以长期浮充的,记得买低自放的,否则也会问题多多,我特么已经把所有非低自放镍氢电池,不管什么牌子,MAXCELL,GP等等全部扔了,全部换低自放,终于可以舒心用电池了

楼主:
铅蓄电池太大了,刚查了下松下最小的的6V1.3AH,24*97*55,体积到太大不能接受,而且淘宝上价格80-100多...
又查了些信息,说是镍铬电池可以长期浮充....但是记忆效应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