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台笔记本,微星机械革命火影怎么选?

楼主(2019-06-15):
买台笔记本,微星机械革命火影怎么选?
机械革命(MECHREVO)Z2 Air i7 15.6英寸轻薄游戏笔记本电脑(i7-9750H 8G 512G SSD GTX1650 72%高色域)自营5991元

微星(msi)GF63 15.6英寸轻薄窄边框游戏笔记本电脑(九代i5-9300H 8G 512G NVMe SSD GTX1650MQ IPS等级FHD)自营5498元

炫龙(Shinelon)DD2金属狂潮 GTX1050ti 4G独显 15.6英寸游戏笔记本电脑(i5-9400 8G 512G IPS RGB背光)自营便宜时4600元

这几个品牌怎么样?ssd的档次肯定不一样,别的不太清楚。

楼主:
火影 金钢T5游戏本 i7-8750H GTX1050Ti 15.6英寸4G独显吃鸡电竞笔记本电脑 T5套餐一 8G内存 1T机械盘 高清4K屏    只有旗舰店5000元

网友A:
微星用料可能比较实在,比如SSD内存都用大品牌,但是壳屏轴这些做工用料不是很好。国产的现在新出的个人感觉也不错,不过最新出的这几款没拆过,不敢评论。

网友:
机械革命经常听见革命失败的。

网友B:
你们都好有钱,我现在买电脑,会考虑下二手商的,价格便宜些,看到个今天我看到的,如果是我买,我会买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好有钱,我现在买电脑,会考虑下二手商的,价格便宜些,看到个今天我看到的,如果是我买,我会买它 ...

6代u,就显卡好点。要7千大羊。

现在新电脑都不便宜,不过新u和主板,支持的ssd和内存也能到最新的。二手4代的就没法上nv的ssd,也要准备4千才能拿下吧。
还不如加点买个新的用个十年八年的。

上台4千多的2代u用到现在,还可以用,不过要升级内存,也修了几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6代u,就显卡好点。要7千大羊。

现在新电脑都不便宜,不过新u和主板,支持的ssd和内存也能到最新的。二 ...

U都是过剩的啊

看你选的都说游戏本,肯定显卡要好,屏幕要大啊,这个是17寸的,还是机械键盘,呵呵

楼主:
机械革命的性价比较好,外壳不错好看,屏标的好但是京东方的,就怕质量。
微星的屏tn的,15寸的没小键盘,外壳不太结实,价格不便宜。
炫龙听说算神舟的,台式u好,其他没亮点,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U都是过剩的啊

看你选的都说游戏本,肯定显卡要好,屏幕要大啊,这个是17寸的,还是机械键盘,呵呵 ...

u和主板要好点的,显卡不是低端就可以了,对显卡要求不太高。
大不了n年后画图慢点,但其它的不慢呀。
还有想要屏好点的,这样眼睛好

网友:
炫龙DD2和神舟K670 680应该是一个模具吧,要买就买这两个带台式机CPU的  比笔记本的强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星用料可能比较实在,比如SSD内存都用大品牌,但是壳屏轴这些做工用料不是很好。国产的现在新出的个人感 ...

thinkpad用料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革命的性价比较好,外壳不错好看,屏标的好但是京东方的,就怕质量。
微星的屏tn的,15寸的没小键盘, ...

没考虑过华硕么

网友A:
还行吧,但是商务本,配置不是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行吧,但是商务本,配置不是很高。

屏幕亮度有些抖动(不大明显),可能是那些问题,最大可能是供电问题么

网友(2021-12-12):
请问后来买了什么笔记本了?显示效果怎样?

网友:
机械革命这个真不行,一年电芯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