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SMT后续的几大动作,有望让样板趋于完美!

楼主(2019-06-15):
嘉立创SMT打样优点太多,而最大的不足就是有一部分不能焊接,如果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完美了,后续这几个计划可能会让大家梦想成真:

嘉立创的现在的统计可贴率达到了70%左右,如果完成下面几项,可贴率达到了95%问题不大!
一:增加寄料功能,对于没有的料允许寄料,如BGA,增加了可贴率
二:大库房功能,一次寄料,多次使用,代你保管料
三:先占库存功能,现在有时候经常碰到这次有料,下次没有料,后续你可以占库存,不管别人有没有,最少你可以先占用库存,做你的私人库存功能
四:管装料转編带功能,支持管装料上贴片机,又增加了可贴料
五:关键一步是,上面的四点解决了基本上能焊的,对于不能焊的样板,开通人工补焊功能,如大家经常说的贴片USB,及FPC座,高一点的器件贴片机不好贴的,大大增加了可贴率。。。。。我想信我们请专业的焊工,及更加专业的化的设备,总体水平比一般的工程师焊的更加完美

当然当然,寄料也好,手工补焊也罢,是要收费的:)根据各人所需的情况做出合适的选择!

做完以上5点,嘉立创SMT打样可贴率95%有望实现,是不是离梦想更近一部!

网友:
SMT全贴全焊是道坎,稳稳地跨过去,前景可期。赞一个!

网友:
等着这一天的到来

网友:
赞,不知道后续插件是否支持焊接?比如电解电容。

网友:
期待这一天早点到来

网友:
100psc上支持全贴,就完美了,或者500psc也可以接受

网友A:
连插件一起搞定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插件一起搞定就好了

手工都开始了,我想插件也不是个事

网友B:
1、支持双面
2、支持插件
3、支持寄料

差不多了~~~

目前没有在jlc下过单,就是因为上面的3点,至少有1点不满足。。。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支持双面
2、支持插件
3、支持寄料

双面无法突破对于样板,而下面两个我想不远了

网友:
一步一步走过来,越来越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面无法突破对于样板,而下面两个我想不远了

但稍微复杂些的板子,都是双面器件啊,老板~~

网友:
>做完以上5点,嘉立创SMT打样可贴率95%有望实现,是不是离梦想更近一部!
when?

网友:
批量能包工包料就无敌了,这样客户就不用备料了。直接拿到成品板子

网友:
预计什么时间支持寄料功能啊?

网友:
jlc这是准备搞全套了?支持,不过我觉得会把工程累跑。。

网友:
好消息,好消息

网友:
好多料无法贴,比如缺货,比如只卖不贴

网友:
希望这几年能完成布局~~

网友:
用户体验一流

网友:
不错不错,最赞的是焊工,有焊工很多事我就可以靠钱来解决了

网友:
指望早日实现 我现在小批量特别多

网友C:
生产一般有个首件确认 不知道这步怎么解决

网友:
能做usb我吹爆

网友:
双面贴更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生产一般有个首件确认 不知道这步怎么解决

首件 是防错,  属于后端防错了.  管理应该前移,尽可能做过程中的控制, 不制造不良品.

网友:
最近的几单,都是不能全贴,回来还得自己焊,太麻烦了,期待这个伟大的进步。

网友:
期待!
希望以后解决双面贴片!

网友:
>双面贴片!
This is a must have opt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面无法突破对于样板,而下面两个我想不远了

我要双面啊

网友D:
什么时候开始会有这些服务呢?   样品量少,回来后还得找人焊相当麻烦。

网友:
虽然并不是我心里最完美的解决方案,但是真真实实看到了嘉立创在一点点进步,赞一个

网友:
是否能够先一步支持把指定缺料的器件上锡?现在不贴的料估计钢网都没有开,qfn的料如果上锡的话回来补焊很容易,没锡难度就比较大。

网友:
其实首先需要完成的应该是商城卖的SMT料应该都能帖

网友:
支持一下,希望双面也能提上日程

网友:
啥时候能双面就好了

网友:
FPC 连接器什么时候支持贴片

网友:
真的期待一站式打包服务  直接给图 回来的就是成品板子

网友:
能不能先将1、2、3上了,这样是不是快点

网友:
有私人库存,要能转让就好了。转让成功后JLC收个手续费,给贴上,其他的就不管了

网友:
对于扩展库缺货的问题,有没有解决方案?是否可以申请补货?如果可以,需要等多长时间?

比如上个月贴了ADS1220IPWR,这个月准备返单,发现ADS1220IPWR的库存为0,SMT客服的回答更直接,说不要用扩展库。

问题是基础库里有ADC吗?扩展库存在的意义在哪?

网友:
扩展库缺料确实是个大问题,也想返单 以看以前用的MOS没有了 尴尬了

网友:
是啊,扩展库缺料最恼火,设计的一个产品,一个芯片专门选了扩展库有的,结果改了一次后想再做,没货了。

网友:
寄料的功能什么时候支持, 前段事项我有个板子上有一个32PIN QFN的stm32f030芯片,这么常用的芯片居然在A****上找不到;  所以我做的板子在JLC从来没有SMT成功过

网友:
希望能删定单,太乱了

网友(2019-07-23):
引用 网友D:
什么时候开始会有这些服务呢?   样品量少,回来后还得找人焊相当麻烦。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其实JLC可以考虑这种模式,例如客户A提供了10盘某芯片的料,如果客户A同意分享材料,如果客户B也需要用,那么可以由客户B向JLC付钱购买。JLC抽提成。剩余的给客户A。

网友:
  就一样板,,,jlc 搞好 smt后,随手焊几个插座和不能贴的ic,,,了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支持双面
2、支持插件
3、支持寄料

+10086

网友:
必须双面啊

网友:
还是有些元件在库里找不到,不过可以找替代的。

网友:
我觉得立创SMT的物料可以引入代售的理念,自己的物料可以开放给别人用,这样就不用重复哦

网友:
希望增加亚黑板SMT,做了一次亚黑后发现效果非常好,结果想SMT发现不行,又回到绿色

网友:
大企业带头做,样品SMT加工越来越具有性价比了

网友:
期待,希望越做越好

网友:
支持嘉立创.另外SMT支持V割是不是没有可能了

网友:
先解决 拼版贴片的问题比较好吧。有邮票孔,开槽连接始终不是办法!

网友E:
把扩展库 免费吧。

网友F(2019-11-22):
这个大动作什么时候能到来呢?不会是一万年吧,如果能bga,我敢保证jlc会爆单的,大家都是因为无法自己焊接gba导致很多想法无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大动作什么时候能到来呢?不会是一万年吧,如果能bga,我敢保证jlc会爆单的,大家都是因为无法自己焊接 ...

焊BGA也就是这月的事情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把扩展库 免费吧。

不用免费,这个不合理。该收就收没毛病。
最要命的是缺料,什么时候解决缺料问题啊。
用户预先付款锁定物料好像不是不是所有物料都支持的。
有些物料某商城都缺料更没辙了。

网友:
我也说一句我们在等着JLC可以一条龙服务,不用再转给其它厂家去贴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用免费,这个不合理。该收就收没毛病。
最要命的是缺料,什么时候解决缺料问题啊。
用户预先付款锁定物 ...

明年吧,后续嘉立创基本上是自行备料,备料之后客可以提前占料,还有的是对一些新料可以以嘉立创合伙订料,对于冷们料客可以提前通过嘉立创订单存在库房,SMT的库存必须是一个封闭的库存,而商成是一个开放的库存,今天几十K料,说不定明天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