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7805 SM1117这种线性稳压电源芯片输出电容用上到470uf以上...

楼主(2019-06-15):
看到很多板子其中不乏进口高级工业级电路板LM7805 SM1117这种线性稳压电源芯片输出电容都用上到470uf以上 1000uf的也不再少数,但是有些电路中只用100uf 甚至47uf,输出电容真的是越大越好吗?还是有什么算法?

网友A:
留给楼下的高手解答!
搭车请教,
如果一个系统中3.3vMCU与5v外设直连或是串10R电阻,3.3v会不准,去到3.7甚至4v以上;如果串100R的电阻,能稳到3.3v;
但是即使是直连,有些LDO能稳到3.3v,有些不行,这个比价疑惑?那么这时候LDO该怎么选择,电路上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多谢指教!

还有个好奇的事情问楼主,紫英是……

网友B:
上电的瞬间电容相当于一根导线接到GND,这样LDO的输出相当于“短路”,容量越大“短路”时间越长,LDO烧毁的风险越高

网友C:
输出电容大是为了解决瞬态响应问题,如果负载有能力高速变化吸收的电流,典型的如cpu,其变化速度是大于控制环路的响应的,这时只能加大输出电容来避免输出电压被拉低到规定值以下。
过大的输出电容可能会影响控制环路的响应速度。也不能疯狂加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留给楼下的高手解答!
搭车请教,
如果一个系统中3.3vMCU与5v外设直连或是串10R电阻,3.3v会不准,去到3.7 ...

紫英??那不是梦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电的瞬间电容相当于一根导线接到GND,这样LDO的输出相当于“短路”,容量越大“短路”时间越长,LDO烧毁 ...

那如果选内置带过流保护或者短路保护的,不就没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输出电容大是为了解决瞬态响应问题,如果负载有能力高速变化吸收的电流,典型的如cpu,其变化速度是大于控 ...

目前来看,你的回复为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