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调查:有多少人了解四线低阻测试或用过?

楼主(2019-06-16):
一般经常跟深南,兴森打交道的肯定稍有了解四线低阻他们也是用于批量性管控,及军工板全测,或你有要求就全测,因为他们都有,难道我们这个社区对这个四线低阻这么陌生? 我发的这个贴子回复贴为0,让我有点意料之外!

网友:
It is good to have.

网友A:
pcb生产制造过程我不懂肯定是外行。四线测试在电子业并不是什么高精尖的技术,存在很久了。四线测试主要就是为了更准,实际也会更准,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准还需要时间。我不知道比pcb能容忍多久测一次

网友:
昨天下了个四层板小单,选的全测。我只要是小批都选全测,并要求小弟线宽过孔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生产制造过程我不懂肯定是外行。四线测试在电子业并不是什么高精尖的技术,存在很久了。四线测试主要就 ...

是的,几十年前就有,只是应用工厂太少,没有普及

网友:
我做毫欧表

网友:
开尔文接法测微电阻。

网友:
低阻、小电感类如NRC线圈、小电容等参数,不是应该四线制测试量么?不是这样测的话,测量到的基本是探针的参数。

网友:
测小阻值都必须四线制阿!

网友:
这个东西本身没什么新鲜的,坛子里估计90%都知道。。
只是用在PCB行业上,大家对PCB制造测试没那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