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 zynq EBAZ4205矿卡 vivado U-boot kernel debian 源代码

楼主(2019-06-16):
看不少坛友收了 EBAZ4205 这个低价zynq板卡,但是苦于没资料入不了门,论坛上都是点灯的,复杂点的uboot kernel dts rootfs没有人做。
估计新手不会做,老手懒得做,所以我就花几天时间移植了下,整理发出来。
我就来奉献下,给想入门的坛友做了套完整资料,包括vivado U-boot kernel debian 源代码, 还有编译好的文件。
我是自己焊接了个TF卡座上去,把R2584焊到R2577上,这样就成了TF卡启动,方便烧程序,所以编译出来的都是TF卡的程序,需要用nand的自己修改下就可以了。
这次代码板子上的外设都是正常的,UBOOT里可以正常保存env到TF卡,网络正常通讯,TFTP功能正常。 内核也是,debian网络功能均正常,可以随意apt。IO只加了W13,W14两个已有的LED灯,其他的IO需要自己加上就可以了。

ZYNQ是个好东西,推荐入坑,嘿嘿。 以前用过AT91SAM9X35配EP4CE10,  IMX6配XC6SLX16  , 树莓派配EP4CE6,都是些采集和控制类的,芯片间通讯真心不方便,并且速度有限,如果用外部总线,占用的IO又太多了,经常会和外设引脚冲突。
后来用ZYNQ做了两个项目,发现真心好东西,一个火车上的运动采集设备,一个8轴机器人控制卡,内部AXI总线真心好用,有高速的有简易的,搭配使用很给力,挂了一堆东西,扩展起来非常方便,价格也不贵,现在真心爱上这个片子了,以后再有ARM+FPGA的项目肯定选这个。
所以这次花点时间做这些希望能帮到更多的朋友。

废话少说,资料奉上,因为debian文件系统和内核代码比较大,所以只能传到网盘上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ghzN-4-QL2q-LGeIZTE9g
提取码:0fj3

先把SD卡分两个区 第一个FAT 第二个 ext4  都是最常见的分区方法,FAT分个100M就够了。
把image目录里的bootfat.tar.bz2 解压放到第一个FAT分区  rootfs.tar.gz是debian的文件系统,解压到第二个ext4分区。然后启动就OK。

源代码就在网盘里,大家去研究吧,板子可以从桌子脚下拿出来了,不需要xilinx仿真器就可以愉快的玩起来。

网友:
多谢大神分享,可惜不会玩FPGA

网友:
感谢分享,这个包网络是通的吗?这类包是哪里来的,自己定制的难度大不大,问题有点多,FPGA还没入门,感谢

楼主:
上面说了,网络都正常,正常通讯,uboot下ping tftp都正常,debian也正常,正常自动获取ip,正常ping,正常通讯,自己定制如果还没入门难度还是有的,需要fpga知识,创建硬件结构配置时钟内存外设,引脚,导出硬件配置,用工具生成dts,再根据dts来配置uboot和内核,我用的这个uboot也是靠dts来配置的,内存这些初始化是靠fsbl来完成,debian下来包,加入内核编译的模块重新打包。对于老来说也许不难,对新手来说可能难度比较大。

网友A:
矿卡有原理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说了,网络都正常,正常通讯,uboot下ping tftp都正常,debian也正常,正常自动获取ip,正常ping,正常 ...

楼主可以开个教程,或者发点资料讲讲如何重新打包debian吗?我有几个板子想移植发行版Linux,不知道如何开始。

网友:
多谢分享,目前还停留在点灯阶段

网友:
是当开发板用么?

楼主:
发教程太难为我了,这又是fpga又是linux,涉及到知识太多了,根本不是一个教程能搞定的,需要花大量时间来学习,大家可以去搜索,不用谷歌,百度就能满足你们需求了,我又不是卖开发板的。。。只是为初学者做点好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矿卡有原理图吗?

网盘里面有原理图pcb,坛友贡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楼主了,看到楼主两点钟发言,就知道楼主为了这块板子花了多少时间, 还要楼主发教程就过分了   ...

谢谢理解,做这些已经花不少时间了,我也还有老婆两个孩子要养活,不可能一直做蜡烛的,再说这又是fpga又是linux,就是开个培训班,没个一年半载也教不会你们啊,还是要靠自己的。我做了10年了,还总是感觉是个半吊子哈哈。

网友:
多谢楼主,准备入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理解,做这些已经花不少时间了,我也还有老婆两个孩子要养活,不可能一直做蜡烛的,再说这又是fpga又 ...

多谢你的付出,拿来学习正好

网友:
挺好的,我一直在弄,但是也没功夫搞这些。楼主分享的,正好节约了我不少研究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说了,网络都正常,正常通讯,uboot下ping tftp都正常,debian也正常,正常自动获取ip,正常ping,正常 ...

第一次见到zynq如此专业的人,而且对我更有帮助

网友:
果断收藏,感谢楼主奉献!

网友:
吃灰的板子终于可以玩起来了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我那快吃灰的也可以搞起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开个教程,或者发点资料讲讲如何重新打包debian吗?我有几个板子想移植发行版Linux,不知道如何开 ...

可以参考下面两个链接,我按照这个撸了个archlinux上去也没啥问题。
https://hhuysqt.github.io/zynq3/
http://wiki.t-firefly.com/zh_CN/ ... rootfilesystem.html

网友:
感谢楼主,果断收藏了!

网友D:
以前有客户拿ZYNQ的程序给我们看,一堆低速设备挂在AXI总线上,硬件工程师直摇头……

网友:
多谢LZ,可以把垫桌腿的板子拿出来跑跑看了。

网友:
好啊,可以开玩了。我也是一直搞不定 LINUX 移植,毕竟 linux 只学到刚入门水平。
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有客户拿ZYNQ的程序给我们看,一堆低速设备挂在AXI总线上,硬件工程师直摇头…… ...

并不一定非要挂几个高速设备才对得起AXI, 我做的8轴控制板 数据量大的也就个VDMA视频输出用到了高速AXI,其他都是挂在低速接口上的,比如8个运动轴的控制。
但是通讯速度根本不是外部那些接口可以比的,比如100帧的缓冲数据,只需要1us,并且操作方便,linux下和读写寄存器没什么区别,这个ARM+FPGA根本做不到。

网友:
吃灰的板子已经正常启动并且进入debian系统了,问一下LZ,默认的登录用户名和密码是啥?试了root密码留空不行。

网友E:
试了
root/root
xilinx/xlnx
root/password
也都不行. :(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了
root/root
xilinx/xlnx

忘记说了,debian正好硬盘有米联客的资料,懒得下载直接用的他们的包改的,默认用户名osrc 密码root  root 密码也是root

楼主:
需要先创建root账号才可以用root登陆

网友:
osrc/root 成功登录了,多谢LZ!!!

网友:
正好在折腾这个板子,在编u-boot,还好上网搜了一下,谢谢了。

网友F:
我也进了块板子,目前在别人那。 这个没有HD模块。我有个VGA的FPGA模块。能否和PHD 2.0的连起来,输出到显示器?(当然PL固件要配合改)
3组PHD 2.0 的IO  是 PS还是 PL用。 哪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进了块板子,目前在别人那。 这个没有HD模块。我有个VGA的FPGA模块。能否和PHD 2.0的连起来,输出到显 ...

当然可以,PHD口都是连接在PL的IO的,自己设置下,想做什么都可以的。
比如这样,外接电阻网络或者 7123芯片都可以, 7123芯片效果比电阻网络好很多!~

楼主:
上面的图就是外接VGA的,保证能用,自己连接下,设置下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终于可以把板子拿出来了

网友G:
分享已经过期了呢?  楼主有空再分享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分享已经过期了呢?  楼主有空再分享一次?

这个是永久有效的分享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icKka3VhMzR1J0Xij7drA 提取码: r53y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真给力!!!

网友H:
弱问一句,哪里有卖,便宜包好的,也想进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弱问一句,哪里有卖,便宜包好的,也想进坑。

当时多买了几片 ,40到付或者50包邮给你, 也可以去淘宝看看有没更便宜的。

网友:
进了一块,跟着楼主学习下,

网友I:
分享已经失效,楼主能再分享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分享已经失效,楼主能再分享下吗,谢谢

47楼有新地址

网友J:
楼主,你的意思是把SD卡分成两个区,第一个区FAT格式,第二个去FAT32格式或其他格式。再把boot目录下的boot.bin,  devicetree.dtb,  uenv , uimage文件,复制到SD卡的第一个区根目录下。然后把rootfs目录下的,所有目录直接放到第二个区的根目录下。我的理解,你看对不?但是U盘的第二个区在WINDOS下是不可见的,把目录怎么把目录放进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的意思是把SD卡分成两个区,第一个区FAT格式,第二个去FAT32格式或其他格式。再把boot目录下的boot ...

差不多,可以参考下树莓派或者那些卖开发板的教程,芯片不同但是SD卡的分区基本大家都一样,第一个分区分个100M或者200M,FAT格式,放入BOOT.BIN 内核,DTB和配置文件,第二个分区用EXT3 EXT4格式,这个windows当然看不到,需要在linux下操作,参考那些开发板教程,解压到根目录下就可以了。

网友K:
怎么OSRC这个用户一点权限都没有啊,连PING都不能用,怎么样能才使用ROOT权限

楼主:
引用 网友K:
怎么OSRC这个用户一点权限都没有啊,连PING都不能用,怎么样能才使用ROOT权限 ...

先设置ROOT用户sudo passwd root 再 su
多去搜索下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先设置ROOT用户sudo passwd root 再 su
多去搜索下

现在是SUDO都用不了,提示sudo: /usr/bin/sudo must be owned by uid 0 and have the setuid bit set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在是SUDO都用不了,提示sudo: /usr/bin/sudo must be owned by uid 0 and have the setuid bit set ...

估计你解压文件系统把一些文件的权限更改了。
重新用root权限直接解压到SD卡的EXT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现在是SUDO都用不了,提示sudo: /usr/bin/sudo must be owned by uid 0 and have the setuid bit set ...

有问题先搜索下,我不可能什么问题都回答的,没时间啊。

网友:
上网找过了,网上大都说是权限问题。
文件是在UBUNTU虚拟机里直接解压进去了

网友:
我再上网找找资料吧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是权限的问题
过程如下:在UBUNTU里直接把文件复制到SD卡的EXT4分区的,再用SUDO SU命令得到ROOT权限,解后用TAR命令解压

网友:
用root用户重新解压了根文件系统,现在报这个错误了,汗。。。

Waiting for root device /dev/mmcblk0p2...
mmc0: new high speed SDHC card at address 0001
mmcblk0: mmc0:0001 SD16G 29.5 GiB
mmcblk0: p1 p2
EXT4-fs (mmcblk0p2): recovery complete
EXT4-fs (mmcblk0p2):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Opts: (null)
VFS: Mounted root (ext4 filesystem) on device 179:2.
devtmpfs: mounted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1024K
Starting init: /sbin/init exists but couldn't execute it (error -5)
Starting init: /etc/init exists but couldn't execute it (error -13)
Starting init: /bin/sh exists but couldn't execute it (error -5)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working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See Linux Documentation/admin-guide/init.rst for guidance.
CPU0: stopping
CPU: 0 PID: 0 Comm: swapper/0 Not tainted 4.14.0-xilinx #1
Hardware name: Xilinx Zynq Platform
[<c010e764>] (unwind_backtrace) from [<c010a98c>] (show_stack+0x10/0x14)
[<c010a98c>] (show_stack) from [<c0637308>] (dump_stack+0x80/0xa0)
[<c0637308>] (dump_stack) from [<c010ceb8>] (ipi_cpu_stop+0x3c/0x70)
[<c010ceb8>] (ipi_cpu_stop) from [<c010d6d8>] (handle_IPI+0x64/0x84)
[<c010d6d8>] (handle_IPI) from [<c0101420>] (gic_handle_irq+0x84/0x90)
[<c0101420>] (gic_handle_irq) from [<c010b3cc>] (__irq_svc+0x6c/0xa8)
Exception stack(0xc0a01f18 to 0xc0a01f60)
1f00:                                                       00000000 00000000
1f20: 0e488000 00000000 cedcf200 c0a322f8 cedcf200 00000000 00000000 f3ed75ff
1f40: f3fdf953 00000000 fffffff5 c0a01f68 c04d6da4 c04d6dcc 60000113 ffffffff
[<c010b3cc>] (__irq_svc) from [<c04d6dcc>] (cpuidle_enter_state+0xf0/0x1cc)
[<c04d6dcc>] (cpuidle_enter_state) from [<c0149524>] (do_idle+0x148/0x1a8)
[<c0149524>] (do_idle) from [<c01496bc>] (cpu_startup_entry+0x18/0x1c)
[<c01496bc>] (cpu_startup_entry) from [<c0900bbc>] (start_kernel+0x304/0x364)
---[ end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No working init found.  Try passing init= option to kernel. See Linux Documentation/admin-guide/init.rst for guida    nce.

网友:
搞定了,之前不知道什么原因,现在把文件重新拷贝一下就可以了。可能之前缺文件。现在root用户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E:
试了很久终于找到文件拷贝不全的原因了,运行cp命令把压缩包拷贝到EXT4分区后虽然命令行很快就返回了,但是文件貌似不一定是拷贝好的,要等几分钟。然后运行tar命令后文件列表打完返回后再等一段时间,然后在拔TF卡。 好奇怪的现象。

之前一直都是命令返回之后立刻就拔TF卡,就会报66楼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了很久终于找到文件拷贝不全的原因了,运行cp命令把压缩包拷贝到EXT4分区后虽然命令行很快就返回了,但是 ...

sync一下,或者直接按弹出

网友L:
7045也拿来做矿卡啊
这可比7020贵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7045也拿来做矿卡啊
这可比7020贵好多

芯片是7010, 4205只是板子的型号。

网友:
楼主,有时启动提示这错误是什么原因

网友:
好象是SD卡的问题

网友:
大哥把你文件放一个盘多好,在WINDOWS下一复制,就可以。弄两个盘很难的,做几次盘好像都有问题。楼主把你镜像搞成一个盘

网友:
那个大牛水平高,把楼主两个盘文件,放到一张盘上,在WINDOS下放进去,插板子上就OK了。在LINUX下复制,限制太多。复制文件可费劲。格式化成LINUX格式的盘,工具也少

网友M: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ghzN-4-QL2q-LGeIZTE9g
提取码:0fj3

谁能给个新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M: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ghzN-4-QL2q-LGeIZTE9g
提取码:0fj3

47楼有新地址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多买了几片 ,40到付或者50包邮给你, 也可以去淘宝看看有没更便宜的。 ...

三张到付,怎么交易?

网友F:
我在UBUNTU下面,用GParted 对TF卡进行分区,第一个FAT分区(前后尝试过FAT16和FAT32),再把
BOOT.bin  devicetree.dtb  uEnv.txt  uImage
复制进去。
第二个分区作为扩展分区 ext3和 ext4 都实验过,文件不能直接复制进去。用SUDO 就可以了
在解压后的目录
sudo cp * /media/ZZZZ/761B-FC26/ -R

启动后的主要打印信息都是这样:
。。。。。

Waiting for root device /dev/mmcblk0p2...
mmc0: new high speed SDHC card at address aaaa
mmcblk0: mmc0:aaaa SC16G 14.8 GiB
mmcblk0: p1 p2 < p5 >
EXT4-fs (mmcblk0p2): unable to read superblock
EXT4-fs (mmcblk0p2): unable to read superblock
List of all partitions:
0100           65536 ram0
(driver?)
0101           65536 ram1
(driver?)
0102           65536 ram2
(driver?)
0103           65536 ram3
(driver?)
0104           65536 ram4
(driver?)
0105           65536 ram5
(driver?)
0106           65536 ram6
(driver?)
0107           65536 ram7
(driver?)
0108           65536 ram8
(driver?)
0109           65536 ram9
(driver?)
010a           65536 ram10
(driver?)
010b           65536 ram11
(driver?)
010c           65536 ram12
(driver?)
010d           65536 ram13
(driver?)
010e           65536 ram14
(driver?)
010f           65536 ram15
(driver?)
b300        15558144 mmcblk0
driver: mmcblk
  b301          204800 mmcblk0p1 84c4df41-01

  b302               1 mmcblk0p2

  b305        15350784 mmcblk0p5 84c4df41-05

No filesystem could mount root, tried:
ext4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179,2)
CPU0: stopping
CPU: 0 PID: 0 Comm: swapper/0 Not tainted 4.14.0-xilinx #1
Hardware name: Xilinx Zynq Platform
[<c010e764>] (unwind_backtrace) from [<c010a98c>] (show_stack+0x10/0x14)
[<c010a98c>] (show_stack) from [<c0637308>] (dump_stack+0x80/0xa0)
[<c0637308>] (dump_stack) from [<c010ceb8>] (ipi_cpu_stop+0x3c/0x70)
[<c010ceb8>] (ipi_cpu_stop) from [<c010d6d8>] (handle_IPI+0x64/0x84)
[<c010d6d8>] (handle_IPI) from [<c0101420>] (gic_handle_irq+0x84/0x90)
[<c0101420>] (gic_handle_irq) from [<c010b3cc>] (__irq_svc+0x6c/0xa8)
Exception stack(0xc0a01f18 to 0xc0a01f60)
1f00:                                                       00000000 00000000
1f20: 0e488000 00000000 cedcf200 c0a322f8 cedcf200 00000001 00000000 4307517f
1f40: 437f39c7 00000000 fffffff5 c0a01f68 c04d6da4 c04d6dcc 60000113 ffffffff
[<c010b3cc>] (__irq_svc) from [<c04d6dcc>] (cpuidle_enter_state+0xf0/0x1cc)
[<c04d6dcc>] (cpuidle_enter_state) from [<c0149524>] (do_idle+0x148/0x1a8)
[<c0149524>] (do_idle) from [<c01496bc>] (cpu_startup_entry+0x18/0x1c)
[<c01496bc>] (cpu_startup_entry) from [<c0900bbc>] (start_kernel+0x304/0x364)
[<c0900bbc>] (start_kernel) from [<0000807c>] (0x807c)
---[ end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179,2)

哪位知道我的问题在哪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在UBUNTU下面,用GParted 对TF卡进行分区,第一个FAT分区(前后尝试过FAT16和FAT32),再把
BOOT.bin  de ...

根目录没挂载成功,估计你拷ext4那个分区有问题。最好是直接sudo tar -zxvf 压缩文件到第二分区。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在UBUNTU下面,用GParted 对TF卡进行分区,第一个FAT分区(前后尝试过FAT16和FAT32),再把
BOOT.bin  de ...

如果还不行,用fdisk查一下你的分区,也有可能第一第二分区反了。

网友:
反的话根本不能启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47楼有新地址

大师,还有没有多余的板子,收两块学习学习

网友:
可以启动了   第一和第二分区都是主分区

网友:
我用鼠标把rootfs压缩包拖到虚拟机桌面的work文件夹下,然后用tar -xzvf rootfs.tar.gz解压,出现如下错误是什么原因

我以为是复制文件问题,文件不完整破坏,我复制几次就这样。重新下载还是这样。
windows下解压出现如下错误

网友:
这个板子都是在那里买了。 大概多少钱 ?

网友:
楼上去闲于寻找。我的问题解决了,好了从WINDOWS拖文件不行的,必须用命理复制文件

楼主:
压缩包拷贝到linux虚拟机里,用命令 sudo tar -xvf rootfs.tar -C /mnt  mnt为你挂载tf卡ext4分区的路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没板子暂时用不上

网友:
收藏了,我刚买了一块,70包邮,还没有到货。

网友:
来晚了,哪位再分享一下?

网友:
有成功烧写到Nand Flash的吗?

网友N:
链接没了。再分享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链接没了。再分享一个吧。

47楼有新地址,楼主位不能更新。

网友:
@楼主   这个的FPGA程序,可以用 网络/串口方式下载并运行吗(不需要固化),也不想改TF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47楼有新地址,楼主位不能更新。

年纪大了眼神不好,居然没有看到47楼是有个链接的。。。。

网友(2019-07-17):
谢谢楼主,板子跑起来了。
发个新手步骤
先把SD卡分两个区 第一个FAT 第二个 ext4,需要在linux下操作(VM虚拟机装的Linux的Gparted分区工具),  都是最常见的分区方法,FAT分个100M就够
压缩包拷贝到linux虚拟机里,用命令,
用su,密码,root账号命令行登陆,解压文件,保证权限正确

tar -xvf /bootfat.tar.bz2 -C /mnt  mnt为你挂载tf卡第一个fat32分区的路径
tar -xvf /rootfs.tar.gz -C /mnt  mnt为你挂载tf卡第二个ext4分区的路径

插到板子上,然后启动就OK。
默认用户名osrc 密码root  root 密码也是root
需要先创建root账号才可以用root登陆,sudo adduser root
先设置ROOT用户sudo passwd root 再 su

网友:
楼主你的镜像包含SSH吗?如果没有的话,怎么把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呢?

网友:
这个包支持SSH,

网友:
有空撸一个玩玩,玩了也是生灰。

网友(2019-08-21):
楼主,什么时候搞个LED驱动程序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我板子用的你做的镜像,LED地址多少?我用米联的字符LED驱动,驱动LED直接就死机了

网友J:
今天我用米联的LED字符驱动,修改成2个led,下到板子里还是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今天我用米联的LED字符驱动,修改成2个led,下到板子里还是死机

我不是卖开发板的,做这个纯粹是zynq很好的芯片,看好多人买了不会用才顺便做了个。
需要例程可以直接买配套的开发板, 我还要带孩子 还要工作,没时间搞这个。。

网友:
已经很感谢你了,我用你的这个软件,我板子才跑起来的,我以为你有现成的呢。

网友:
谢谢楼主!
另外咨询一下,我这里有一个NI-LINUX-RT的源码。不知道怎么样编译一个img文件。。。可以指点指点吗?

网友O:
引用 楼主:
并不一定非要挂几个高速设备才对得起AXI, 我做的8轴控制板 数据量大的也就个VDMA视频输出用到了高速AXI ...

你好,你这个8轴控制板控制伺服电机的接口是脉冲式接口还是总线式的?两个ARM核都是跑LINUX吗?还是一个跑LINUX,另一个跑实时系统或裸机?我们做运动控制卡的,最近考虑用这个ZYNQ 7000来做

网友(2020-01-05):
Good。有空又可以拿出来继续学习了

网友P:
楼主,我登进去账户了,网口插上灯不亮  我这是硬件挂了吗,这么不幸

网友Q(2020-02-29):
分享的链接失效了,有人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Q:
分享的链接失效了,有人能分享一下吗,谢谢

47楼有更新的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我登进去账户了,网口插上灯不亮  我这是硬件挂了吗,这么不幸

能进系统,网络不通,没改代码的话就仔细检查下硬件,毕竟这都是矿渣,难免磕碰或者有损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进系统,网络不通,没改代码的话就仔细检查下硬件,毕竟这都是矿渣,难免磕碰或者有损坏的。 ...

嗯,已经确认是网口硬件问题了,准备有时间换个收发芯片试试

网友:
我去年买这个板子,然后顺便工作也换成做ZYNQ了。到目前已经1年了,这个板子也没有怎么玩。都是直接用公司的去弄了。

网友R(2020-04-04):
楼主这个可以用在zynq7Z010矿板上不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这个可以用在zynq7Z010矿板上不

这个就是7010矿卡的,矿卡有原理图,源代码是我根据原理图修改的。

网友:
撸了块S9控制板,玩下哈,感谢分享

网友(2020-12-02):
你好,你这个8轴控制板控制伺服电机的接口是脉冲式接口还是总线式的?两个ARM核都是跑LINUX吗?还是一个跑LINUX,另一个跑实时系统或裸机?我们做运动控制卡的,最近考虑用这个ZYNQ 7000来做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好,你这个8轴控制板控制伺服电机的接口是脉冲式接口还是总线式的?两个ARM核都是跑LINUX吗?还是一个 ...

你也搞zynq运动控制吗?想入坑。。

网友S(2021-06-11):
大佬,EBAZ4205板子还有么,我想要一块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大佬,EBAZ4205板子还有么,我想要一块

这板子 现在受芯片涨价影响 也在涨价,  光拆开卖芯片都40-50元了,大批量库存的都卖给芯片贩子了, 剩下的少量的 价格都飞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T:
这板子 现在受芯片涨价影响 也在涨价,  光拆开卖芯片都40-50元了,大批量库存的都卖给芯片贩子了, 剩下 ...

嗯,今年芯片价格猛涨,真难受

网友:
引用 网友S:
嗯,今年芯片价格猛涨,真难受

嗯嗯 最便宜的时候 20左右,   现在普遍60以上了

网友(2021-09-25):
有nand flash的镜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