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TLV5618更新电压时出现波谷,是否正常

楼主(2019-06-16):
各位大佬,小弟用TLV5618时发现,每次用SPI给它发命令的时候,在数据更新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波谷,然后有一段毛刺的响应过程。请问这样正常吗?

顺便请大家推荐靠谱的18位AD和DA。谢了。

网友A:
这是DA的输出吗?
如果是,不正常。

网友B:
以前用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不影响执行就没管,应该是程序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也遇到过这个问题,不影响执行就没管,应该是程序问题

我也觉得可能lz每次都发了重启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DA的输出吗?
如果是,不正常。

是DA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可能lz每次都发了重启指令

TLV5618的指令里面没有重启,只有给buffer和更新。我是按照数据手册操作的。

网友:
更新前先写一下DA当前值,写完立刻写更新值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TLV5618的指令里面没有重启,只有给buffer和更新。我是按照数据手册操作的。 ...

你把几种模式都试试。

楼主:
自己结贴吧。放了一夜,什么都没做,再开机就好了。看来是芯片不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