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的PWM输入功能怪问题

楼主(2019-06-16):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比较怪。使用芯片 STM8S103F3P6,TSSOP-20封装,使用TIM1的CH1,用作PWM的输入,检测PWM周期和占空比。
因为默认情况下该芯片没有TIM1的CH1,所以通过选项字打开了重映像功能,使PC6成为TIM1的CH1,初始化过程如下(初始化过程参照数据手册要求的步骤):
static void TIM1_Config(void)
{

  TIM1_PWMIConfig(TIM1_CHANNEL_1, TIM1_ICPOLARITY_RISING,
                  TIM1_ICSELECTION_DIRECTTI, TIM1_ICPSC_DIV8, 0x00);

  TIM1_SelectInputTrigger(TIM1_TIXEXTERNALCLK1SOURCE_TI1);
  TIM1_SelectSlaveMode(TIM1_SLAVEMODE_RESET);
  TIM1_CCxCmd(TIM1_CHANNEL_1, ENABLE);
  TIM1_CCxCmd(TIM1_CHANNEL_2, ENABLE);

  /* Enable TIM1 */
  TIM1_Cmd(ENABLE);

  /* Clear CC1 Flag*/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CC1);
}

然后在主程序里循环检测得到的值:
  while (1)
  {
  /* wait a capture on CC1 */
    while((TIM1->SR1 & TIM1_FLAG_CC1) != TIM1_FLAG_CC1);
    /* Get CCR1 value*/
    ICValue1 = TIM1_GetCapture1();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CC1);

    /* wait a capture on cc2 */
    while((TIM1->SR1 & TIM1_FLAG_CC2) != TIM1_FLAG_CC2);
    /* Get CCR2 value*/
    ICValue2 = TIM1_GetCapture2();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CC2);
  }

比较怪的地方在分频系数这里 :TIM1_ICPSC_DIV8,  无论我写几分频,只要输入频率不变,测量到的结果都没变化。
唯一受到影响的地方在于:当我设置1分频的时候,输入16KHZ频率,使用ST-LINK观察ICValue1,ICValue2,值会不稳定的变化
但是设置为8分频的时候,使用ST-LINK观察ICValue1,ICValue2,值就稳定了,基本不会有太大浮动。
如果输入32KHZ频率,那设置1分频还是8分频,都没有太大浮动。

和单纯的输入捕获功能对比,输入捕获只使用一个通道检测输入信号的周期。这个时候设置分频系数,结果是会受到影响的。
所以,是否在PWM输入的模式下,TIM1_ICPSC_DIV8 这个系数功能变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仔细检查一下初始化是否正确,参照手册查看寄存器初始化值。。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楼主:
习惯性再顶

网友A:
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只想說我電腦有之前寫的 PWM 輸入測量脈寬的代碼,同一個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只想說我電腦有之前寫的 PWM 輸入測量脈寬的代碼,同一個片子。 ...

分频系数这里 :TIM1_ICPSC_DIV8,无论设置几分频,测得的结果都是按照不分频输出的。能否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