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什么情况下需要收磨边费?

楼主(2019-06-16):
最近下了一个小批量订单,客服发消息问要不要磨边,磨边需要加收0.3元/pcs,因为板子小,这个费用几乎等于制板费,等于费用翻倍了。
这是一个返单订单,之前几次生产同样数量从来没有磨边费用一说。
难道现在出厂默认是不磨边吗?还是说尺寸小的板子才需要另外加收磨边费。

网友:
因为板子太小,又是单片出货,无法定位及固定,就产生了最后锣开的时候突出来一点,而这些小板动不动几千片及几万片,有一些客又不接受,寄给了客又给退回来让磨掉,只能靠人工用砂纸磨,一个人一天也磨不了几百片,建议客不需要磨边就行了,就不收这个费用!

楼主:
明白,谢谢袁总回复。

楼主:
刚才下单选择不需要磨边,系统又出来一笔100元的:锣边V割费用。
这款板子没有拼板,应该不是V割,那锣边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下单选择不需要磨边,系统又出来一笔100元的:锣边V割费用。

单边是否小于1.5Cm,如小于会收V割费,因为这些小板的处理会比常规麻烦不是一点点,正常板v割调刀只需5分钟,而小板最少15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下单选择不需要磨边,系统又出来一笔100元的:锣边V割费用。
这款板子没有拼板,应该不是V割,那锣边又 ...

那要明天让查一下

楼主:
是2*2.8CM的板子

楼主:
100元的锣边V割费用问题解决了,边长小于2cm的板子数量多的话要收铣边费。
所以我干脆把2*2.8cm变成2.1*2.8cm,就能免去这笔费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元的锣边V割费用问题解决了,边长小于2cm的板子数量多的话要收铣边费。
所以我干脆把2*2.8cm变成2.1*2.8 ...

真机智,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100元的锣边V割费用问题解决了,边长小于2cm的板子数量多的话要收铣边费。
所以我干脆把2*2.8cm变成2.1*2.8 ...

smt也是不允许一边小于20mm,我有一次也是加到20.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