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电源用USB接口,用移动电源供电,D+,D-怎么接?

楼主(2019-06-16):
有些移动电源,一会就自动关闭输出了,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两个脚悬空有关?

网友A:
不用接,大多数移动电源靠电流判断,让电流大于100mA即可,如果想省电,可以间歇进行

网友:
有说短接可以实现大电流输出,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接,大多数移动电源靠电流判断,让电流大于100mA即可,如果想省电,可以间歇进行 ...

移动电源也是间歇性判断。。。不是同一个时间点呼应不上呀

网友:
移动电源大多都是输出电流小的话过一会就自动关闭了,有些靠按键可以切换到小电流输出模式的还以此为卖点
这种模式设计的一般用途是充智能手表之类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