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单边带的调制方法

楼主(2019-06-16):
请问有没有做过单边带的大佬,可以交流一下吗?请问单边带一般使用的载波频率是多少,90度移相器用的什么电路。前段时间做了一个相移法单边带,但是下边带并没有很好的去除,都想换滤波法了,希望有做过的大佬能够指点一二!

网友A:
移相法很难完全抑制多余边带,用滤波法也一样,不过够用就行

90度移相模拟的方法用滤波器或者变压器,数字办法就是希尔伯特变换

网友:
用软件实现

网友B:
你也太牛逼了……自己做…老外有移相法的ssb收发机…你可以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相法很难完全抑制多余边带,用滤波法也一样,不过够用就行

90度移相模拟的方法用滤波器或者变压器,数字 ...

受教了 ,我去了解一下,你说的滤波器的移相方法我不太了解,是如何实现的呢,我现在用的是电感电容网络移相

楼主:
是什么软件呢,我在做模拟电路的实物,不是仿真

网友C:
“ 单边带、残留边带调制方法”不是合格标题,违反版规11。如不修正将被我封锁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也太牛逼了……自己做…老外有移相法的ssb收发机…你可以找找看

在哪里找老外SSB设计方案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 单边带、残留边带调制方法”不是合格标题,违反版规11。如不修正将被我封锁ID。 ...

好的,马上修改

网友:
最近论坛发现很多ham

网友D:
模拟方法最广泛就是拼命滤波

网友:
拿晶振滤波

网友E:
你的单边带是什么频率的,这个可以去谷歌上找ham做的收发一体机的原理图,比如mchf等机器的原理图,国外的ham的很多东西还是做的不错的,另外还要看你是使用软件无线电的架构,还是使用超外差的架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单边带是什么频率的,这个可以去谷歌上找ham做的收发一体机的原理图,比如mchf等机器的原理图,国外的h ...

想学习做高频率的(>100M不知道好不好做),感谢建议,我去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方法最广泛就是拼命滤波

之前用的书上的移相法,感觉两路很难平衡,原来一般是用滤波法,我们去尝试一下